请大家指导 环规塞规加工的技术要求问题

楼主(2016-03-17):
没有设计过这种工具类的东西,现在我们要定几种量具,我们单位供应站要附图纸,请大家给指导下,图里标的尺寸,或技术要求哪里不合适,或要增加些什么要求,网上找一天资料了,这个图还是按照量具设计手册画的。谢谢大家

网友A:
个人愚见:技术要求第一条应该更详细些,表面渗碳淬火,HRC60~65,表面粗糙度Ra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愚见:技术要求第一条应该更详细些,表面渗碳淬火,HRC60~65,表面粗糙度Ra0.2

谢谢回复,粗糙度0.2有点高了,我们的产品不是高精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粗糙度0.2有点高了,我们的产品不是高精度的。

不知道你们的验具要用多久,在相同硬度的情况下,粗糙度高点用的时间就长些,耐磨些

网友B:
重量有点大。
网纹有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量有点大。
网纹有点小。

大头壁厚15,,算大吧,设计手册上是符合的。网纹也是选的标准的

楼主:
请大家指点下

网友:
我这边专业生产的!有需要找我!qq894070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