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问题点

楼主(2016-03-17):
有大神知道这个小黑点是怎么回事吗?右击不能定义,没有文件

网友A:
黑点是因为被你隐含了,点击恢复后即可进行编辑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点是因为被你隐含了,点击恢复后即可进行编辑定义

但是我隐含之后的零件是直接消失掉了啊,并不是黑点!

网友B:
特征树里有

网友A:
设置,树过滤器里头应该是有把隐含的对象这一选项打开了,如果没有打开就会直接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树过滤器里头应该是有把隐含的对象这一选项打开了,如果没有打开就会直接消失

谢谢大神!我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特征树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