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芯测绘

楼主(2016-03-17):
求大侠指点下阀体与阀芯的测绘步骤。

网友:
随便量一下,然后转化为3D图,装配,调整尺寸。

网友:
设计阀门要测绘阀体、阀芯、压盖和阀杆。阀门的过水孔都是标准的DN10/15/20/25等都是指的孔直径。而对应的连接螺纹G1/2,G3/4,G1等。总之阀门各零件尺寸都有统一的标准,查相关的设计手册就行了。

网友:
先清洗,然后分解,一般都是把阀芯部件拧出来,这时候阀体可以拿走测绘去了。
把阀芯部件进行分解,阀芯如果非常复杂的话还需要详细记录每个零部件的位置和数量。
阀芯分解之后分别测绘每个零件的尺寸,包括阀芯,阀座,弹簧,阀芯壳体等。
值得注意的是密封面角度或者曲线形状最好使用轮廓度设备进行测量以实现准确copy。。。
弹簧还需要用到压缩试验机测量其弹性系数。
胆大心细,准备充足量具,测绘很简单。
难的是分析其每个零件的材料及热处理工艺,为什么要用这种材料,更换成国内有的牌号行不行,会出现什么不可预估的风险。
再往难了分析就是每个零件的形状结构为啥是这个样子的,会不会出现气蚀现象,会不会出现严重磨损情况,当然了这些都是后续使用中会逐渐出现的问题,直接关系到了产品寿命了。

网友:
大慨量一下是哪一个通径的,公差是死的。
4#说的很好了,人强不过家伙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