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设计一个剪纸小工具

楼主(2016-03-17):
纸流苏

纸流苏

最近在做衍纸的流苏花,需要先把纸条用剪刀剪成流苏状,好慢好麻烦的,有没有哪位大侠能够设计一个剪纸的工具啊,或者提供一点思路啊。谢谢

网友:
最快的方法,模切。

网友:
拿多个刀片,间距量好,焊接上,多刀一起切,类似裁照片的闸刀。只是一个思路。

网友:
原料用卷筒纸带,用凸轮再加连杆,一个剪刀,一秒钟剪二十下没问题的吧。

如果是量大规格多的活儿,最好把后面的工序一块儿放进去吧。总体成本更低,产能和质量也上来了。

口袋里的钱也就更多了。。。

网友:
模剪了,做一个简易的就行了。

网友:
买这种剪刀可以了,或者更多片

如何从一盒导线中快速自动逐根分拣?---请教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091

网友:
感觉四楼说的应该可行。不过也许还有别的问题要逐级解决。

网友:
用滚轮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