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止口定位来保证同轴度,请教下止口长度一般选多长呢?谢谢老板

楼主(2016-03-17):
靠止口定位来保证同轴度,请教下止口长度一般选多长呢?谢谢老板

网友A:
好像这个手册上有专门的尺寸及配合选择哦

网友:
能具体点吗

网友:
问题具体点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这个手册上有专门的尺寸及配合选择哦

麻烦告诉我下,是哪位作者编写手册,谢谢

网友:
不知道,我只是觉得止口定位类似于平键连接,你可以参考平键

网友:
零件多长

网友B:
有效配合段(不含倒角)一般5mm左右即可实现,我通常控制在5~10mm。

更多的是考虑你的载荷,配合段越短,承载时的变形越大。

配合段过长,装配难度加大,同时对形位公差要求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效配合段(不含倒角)一般5mm左右即可实现,我通常控制在5~10mm。

更多的是考虑你的载荷,配合段越短,承 ...

谢谢朋友,非常感谢了,真是高手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非常感谢了,真是高手啊

麻烦请教下,您说的
更多的是考虑你的载荷,配合段越短,承载时的变形更高。止口只是起定位作用,靠六个螺杆固定来承力,不会引起配合段变形吧?麻烦指点指点哈,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麻烦请教下,您说的
更多的是考虑你的载荷,配合段越短,承载时的变形更高。止口只是起定位作用,靠六 ...

不会,放心用吧。

只要你的螺钉不松动,配合面不产生相对滑移,就不会将载荷传递到止口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放心用吧。

只要你的螺钉不松动,配合面不产生相对滑移,就不会将载荷传递到止口上。

非常感谢朋友啊,谢谢,麻烦问下您从事什么工作呢?您对机械设计这块真是高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朋友啊,谢谢,麻烦问下您从事什么工作呢?您对机械设计这块真是高手啊

不是什么高手,我是做生产线设计的

网友(2019-05-07):
正找标准,不光尺寸,还得要公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