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弧的软硬

楼主(2016-03-17):
         首先像各位搞焊接的前辈致敬。
         这几天在做一个和焊接相关的非标设备,用的是克鲁斯的焊接机,有一个概念一直不太清楚,就是焊接电弧的软硬。我查了一些相关资料,大概意思是弧长越短,电弧越硬;弧长越长,电弧越软。我想咨询一下,这个电弧的软硬是由那些因素决定的。电弧的软硬和送丝的速度有关系吗
        还有一点就是,焊机的手册上介绍焊机有两种脉冲模式,一种快速脉冲模式,一种普通脉冲模式。快速脉冲模式产生硬尔稳定的脉冲电弧;普通脉冲模式产生软而稳定的电弧。对于这两种模式,大家有啥见解,1.2MM的铁焊丝,应该选用那种模式好一点。
      本人初次接触焊接工艺,有问的低级的问题,大家见谅。

网友:
电弧的软硬是指电弧发飘的程度,等离子放电受自身电流密度、周围磁场和电势以及介质气氛的影响,会产生发飘,电弧飘忽不定就是电弧软,电弧在电极的稳定位置放电就是电弧硬。
影响这个的因素很多,实际上是由于电弧的静特性和焊机的动特性互相作用的结果。
具体到焊机的调节,是改变焊机的动特性,如下降特性、平硬特性、平特性。
对于恒功率而言:电弧电流大电压小,弧长就短,电弧就硬,反之就软。
对变功率而言:在额定电压电流以上工作,功率大,电弧就硬,反之就软。

不当之处敬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