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304攻锥牙求助

楼主(2016-03-17):
材料304,丝锥普通某牌子,攻ZG1/8,底径为圆柱直径8.8~8
9,正常情况下一支新丝锥可以攻20个以上,最好的一次一支攻了160个,现在的情况是丝锥憋死拧断或者崩刃的频率很高。
当然,同批次的丝锥经常有好用和不好用的,但是这次憋断和崩刃的情况太严重了,20多支丝锥没一个攻超过10个。
求分析,求优化方案。

注:1,螺纹较小,不考虑车牙。
2,此次与之前加工工艺相同
3,丝锥有检查过,基本与以往差别不大

补充,工艺与工艺结果都与往常无差,还尝试把丝锥后角磨大,孔钻成锥孔,都一样容易憋死,崩刃,断丝

楼主:
求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A:
八九不离十,打底孔时中暑了。。。吃什么都吃不下了

我坚决怀疑的是第二个:此次与之前加工工艺相同???是工艺要求相同,还是相同工艺要求的实际实施操作相同?

攻丝出问题了,看丝锥有没有问题当然是需要的了。但是,SUS304的特性是啥?赶紧去前道工序看看吧。

是不是钻头的问题?(钻头没磨好?钻头转速太快了?没加好冷却液?工件没固定好而产生震动了?还有啥?)

别说是SUS304,我的外发厂接了镀铬软轴端面打螺孔的活儿。

接到量不小的订单,高兴地拼命打底孔。

结果都变成实心硬轴了。。。买再好的丝锥都把脑袋留在里边了。

问我有办法没有?

我的回答是:

想挣钱想急了呗。

降转速,加冷却液,问题解决了。

网友(点评):
哈哈,硬化很头疼。

网友B:
可以试试用跳牙型的丝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八九不离十,打底孔时中暑了。。。吃什么都吃不下了

我坚决怀疑的是第二个:此次与之前加工工艺相同 ...

哈哈,大侠说得是,但是并没有硬化,再次把直孔用磨制锥钻钻还有敢敢的好钻,毕竟说过不是第一次做,更不是第一次接触不锈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用跳牙型的丝锥。

可能是个办法,但是这规格丝锥本来厂家就少,跳牙,估计更难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八九不离十,打底孔时中暑了。。。吃什么都吃不下了

我坚决怀疑的是第二个:此次与之前加工工艺相同 ...

对了,补充说明,因为是锥牙不锈钢,攻丝力矩大,所以用的是车床攻丝,转速调试无效,冷却必须要有,手动攻丝都发热,机攻敢乱来?尾座也对准,就是不给力。

网友:
是55度的丝锥,和上次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