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款伺服电机是否不带刹车?

楼主(2016-03-17):
机械手用伺服电机。二手货。用的时候发现机械手的Y轴在按下急停后不能自锁,直接掉下来。设备维修人员的答复是这款电机不带刹车,是么??

网友:
听描述应该是的,图看不到

网友:
即使不带刹车也不能直接掉下来啊,电机自己应该能保持力矩。掉下来肯定是电机与载荷不匹配。

网友:
听描述是由于急停时,解除了伺服使能信号,马达无刹车无保持扭矩,重物滑下来

网友:
电控程序有误,急停不要切断伺服使能信号。

网友:
是不是使能信号同时被断电了,是不是使能掉电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