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可以直接导入solidworks 模型加零件么

楼主(2016-03-18):
由于 UG 等成本太高 现在只有solidworks 软件 以及 fanuc 系统的机子, 打算直接用solidworks 生成模型后 导入fanuc 系统中生成加工程序,不知道可行性如何,涉及到的后续调试是否复杂, 零件结构不是很复杂的 。

大神来帮我

网友:
   技术高端,思想先进。没听说过,帮不上忙,手编如何?

网友A:
似乎  solidworks 有CAM插件

网友(点评):
插件不也是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似乎  solidworks 有CAM插件

cam 插件能直接机加工

网友B:
楼主这么问,我有点蒙逼,如果你们十大公司,有实力,就不可能差那点钱
如果你们是小公司,国内小公司都是盗版的,根本不花钱,何谈费用高?
所以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请说明白!
solidworks 难道就比UG便宜吗?这个我不了解,CAM插件,一样要花钱啊

网友C:
不可以,只有用CAM软件生成符合FANUC系统格式的NC加工程序才行。
不想花钱建议使用MasterCAM或CAXA,破解版。

网友D:
FANUC系统还是自动生成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么问,我有点蒙逼,如果你们十大公司,有实力,就不可能差那点钱
如果你们是小公司,国内小公司都是 ...

因为我们有solidworks 了  处于成本不太愿意在购买U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FANUC系统还是自动生成程序?

机床是fanuc 的 我么希望solidwork 模型导入后生成机加工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可以,只有用CAM软件生成符合FANUC系统格式的NC加工程序才行。
不想花钱建议使用MasterCAM或CAXA,破解版 ...

通过CAXA  导入 和 通过UG  或者masterCam 导入后  生成的fanuc 嫩识别的机加工程序哪种效果好 我们队精度要求挺高的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