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车床加工工件自动检测内径和高度的测量头

楼主(2016-03-18):
大家好!
      现在正在做一个汽车零部件CNC车床加工的机器人上下料项目,现在机器人从机床取出工件后需要对工件的内孔轴向方向进行3处内径的检测,目前有考虑用到气动测量头来进行检测,
      检测工件为圆管形工件,内径在90~110mm,壁厚为2~3mm,长度120~150mm,检测内容为轴向方向进行3处内径的检测,长度检测等,检测判定工件OK或NG,同时能将参数反馈给CNC车床进行补刀等。
      论坛里有没有提供此类检测传感器的供应商或做过类检测的大侠们推荐下用那种检测方式比较可靠,谢谢!

网友A:
加那个,可靠点的,可能比你机床还有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那个,可靠点的,可能比你机床还有贵!

我们现在考虑的是KENCE的气动测量头,有没有可推荐的成熟应用方法?

网友(2016-09-28):
就是一个车床加工的在线检测,可以留个联系方式交流下,微信同电话13631570377

楼主(2016-12-15):
引用 网友A:
加那个,可靠点的,可能比你机床还有贵!

确是比机床贵  但还是有他的价值  有相关资源吗?

网友(2017-03-16):
引用 楼主:
我们现在考虑的是KENCE的气动测量头,有没有可推荐的成熟应用方法?

气动测量头,效果怎么样?

网友(2017-04-29):
如果产品批量大,机床数量多,用机械手送料的方式到达指定工作台,用常规的方式测量出数据可以与机床通讯,实现刀补,这样投入比较划算,如果机床数量不多,还是用在线测头的方式现实点,Renishaw和Marposs都有合适的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