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下这个内孔怎么做

楼主(2016-03-18):
大家看下,这个内孔用什么方式做比较好?

网友A:
轴长,不太好加工

网友(点评):
现在只有做别人不想、不好做的产品才能有盈利,只能想办法解决。 同时,通过努力解决一个个的问题,可以得到技术上的提升,对公司的整体竞争力是有帮助的

网友:
能分体么,用厚壁管车

网友(点评):
不能分,只能整体做,而且表面不能有划伤、毛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长,不太好加工

材料还是不锈钢,比较硬,看来要加工还是得费心思了

网友:
可以做,没看错里边孔8.03一直通到右边,可从30分两段作,一边鉆镗,一边钻,镗,(铰),所以我建议上立加精加工,很多因素都可控
不分也可,镗刀刀杆必须买名牌的

网友(点评):
卧镗也可,必须轮表定位

网友(点评):
8.0的那段是小于1.6的光洁度;8.03的96的长度是1.6的光洁度。 我们师傅也是说钻、镗,可是没说要铰。 另外,镗刀刀杆好贵的,目前只是小批量报价,不划算的吧

网友(点评):
那我劝你们别干这高精的活,如果孔大可以自己做刀杆,但是孔小,还1.6,你不买,铰刀我提一嘴,说明我想到了,但是再光洁度上,不太好控制

网友B:
内孔虽长,不过只有很短的一段有精加工要求,制作上不会有难度。
倒是直径17台阶上两个间距13的1毫米小孔,不知道楼主准备怎么完成。

网友(点评):
8.0直径的内孔是要求小于1.6的光洁度,8.03的孔是1.6的光洁度,这一段有点长,不好做。 那两个小孔我们考虑的是放电加工

网友(点评):
8毫米直径的孔,工差0.13,大于H11。这种精度的孔给出1.6的光洁度,可否给个理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孔虽长,不过只有很短的一段有精加工要求,制作上不会有难度。
倒是直径17台阶上两个间距13的1毫米小孔, ...

                      %
    !       紧贴在φ12,与其相切      ,这眼神,可比最强大脑了

网友:
这图纸画得不是一般的别扭。不过这种细长的零件如果有量适合走心机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