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泵 过热漏油 什么情况

楼主(2016-03-18):
液压油泵,过热漏油,初步怀疑是液压油箱离油泵有点点远,胶管长大约有3米,油箱形成负压对吗?
如果是这样,该怎么整改呢?还是别的原因,求大神们告知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液压油泵自吸能力不同,最好还是离油箱近好。你觉得的是油温高,那么选个冷却方式,水冷或者风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压油泵自吸能力不同,最好还是离油箱近好。你觉得的是油温高,那么选个冷却方式,水冷或者风冷

会不会是离油箱太远,容易形成负压,然后油泵干磨导致温度高而烧毁密封圈而漏油呢?

网友(点评):
一个大气压可以“擎天柱”12米高液压油

网友B:
原因有多种,而且还要根据液压系统的使用情况分析。通常有几种情况:1.管路过细,包括吸油、回油管路。管路细会造成液压油功率损失加大,损失的功率大部分转化成热量   2.油箱过小,液压油不能在油箱内充分冷却,3.系统长时间工作,是需要加上冷却装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因有多种,而且还要根据液压系统的使用情况分析。通常有几种情况:1.管路过细,包括吸油、回油管路。管路 ...

可以帮我看下这个系统嘛    现在确实有第一种情况,吸油管太细了  用的好像才是19的管子,而且管子比较长,大约有2米了

网友:
用的啥液压油,如果只是温度高了漏油,考虑是黏度的问题

网友B:
我确定是油管细了。在发动机最大转速时,按流量51L/min计算,吸油管路内径不小于32mm为好,回油管路内径不小于20为好。这个回油管路包括溢流阀和充液阀两根。对于压力管路在本系统中不用太大,毕竟只是控制制动器而不是一直走油,内径10mm左右就可以。
以前我设计过煤矿用无轨胶轮车,原理和你这个有点类似,不过制动是泄油制动,另外带车厢举升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确定是油管细了。在发动机最大转速时,按流量51L/min计算,吸油管路内径不小于32mm为好,回油管路内径不小 ...

他的图不是举升系统,而是马达驱动系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他的图不是举升系统,而是马达驱动系统。

我没有说他的是举升系统。另外是不是马达驱动系统,原理图上可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点评):
中午很粗略看了一下,俺在8楼发言有误,抱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确定是油管细了。在发动机最大转速时,按流量51L/min计算,吸油管路内径不小于32mm为好,回油管路内径不小 ...

同意该观点,吸油口越粗越短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说他的是举升系统。另外是不是马达驱动系统,原理图上可是看不出来的。

没关系,以后常沟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确定是油管细了。在发动机最大转速时,按流量51L/min计算,吸油管路内径不小于32mm为好,回油管路内径不小 ...

你好,我想请问下,怎么根据他的转速排量来计算需要多粗的管子呢?我是个初学者,很多东西都不懂。

网友(2017-01-01):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想请问下,怎么根据他的转速排量来计算需要多粗的管子呢?我是个初学者,很多东西都不懂。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多大的流量对应多大的管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