Ф48k6的电机轴,皮带轮改选用那个公差带呢?

楼主(2016-03-18):
15KW 180L 6P电机 卧式
电机轴是Ф48k6,
那配合的皮带轮孔应该选用那个公差带呢?
H7?

网友A:
H7/k6稍微有一点过盈就行了.

楼主:
多发了两个相同的帖子,麻烦版主另外两个删掉吧。谢谢

网友:
给一点过盈量即可。

网友B:
看下

网友(点评):
这个应该是基轴制吧

网友(点评):
真晕,标题就是基孔制了

网友: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

基孔制基本偏差为一定的孔的公差带,与不同基本偏差的轴的公差带形成各种配合的一种制度。
基孔制的孔为基准孔,其下偏差为零,基本偏差代号为H.

基轴制基本偏差为一定的轴的公差带,与不同基本偏差的孔的公差带形成各种配合的一种制度。
基轴制的轴为基准轴,其上偏差为零,基本偏差代号为h。

网友:
不是看哪个先做好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7/k6稍微有一点过盈就行了.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