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电机,用同步带传动;能带动如图两个机构吗

楼主(2016-03-18):
如图;请大神指点!

网友:
只要功率够,结构可以实现。

网友:
楼上正解,只要电机够劲,你带20个都可以

网友:
可以,需要考虑导轨和驱动力布置,同步带刚性

网友:
同步带好长

楼主:
多谢了各位

网友A:
看你画的是伺服电机,如果像你那样带的话,两个结构间的距离可能有变化。
如果想要高精度或者更稳的话,我建议你一根滚珠丝杆串两个螺母会比较好。

网友:
用伺服?没画行星减速机吧? 直接上百分之百带不动,还是伺服加螺杆吧,省个减速机多套螺杆,但是精度上去好多.

网友:
为什么不用滚轮齿条呢?同步带不太合适吧

网友:
LZ用伺服光考虑扭矩不考虑转动惯量?
同步带在这个结构里面不大受力,肯定可以拉,力都压在滑轨上了

网友:
如果用伺服电机的话不建议这样做,同步带是柔性的,很难调伺服驱动器,很难整定,我们曾经遇到过这种情况。精度高就用丝杆传动。不高的话可以用步进带皮带。

网友:
为什么只用一条导轨?

网友:
可以,只要电机的功率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画的是伺服电机,如果像你那样带的话,两个结构间的距离可能有变化。
如果想要高精度或者更稳的话,我 ...

你又不知道别人的速度,行程    怎么知道用滚珠丝杆可以?

网友:
没这样用过,感觉可以的

网友:
完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