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降低速度来提高扭矩

楼主(2016-03-18):
     最近看了几篇机器手的文章,发现减速机构非常关键,我搞机设前是搞PLC的,步进,伺服接触的比较多,我一直在想,比如一台57,机身长112mm的两相步进,它的静力矩一般是2.8nm,在0到200/分钟转之内它的动力矩虽然比静力矩低但是也是平稳的,那有没有办法把转速降低比如让它转速控制在0到20转/分钟,也就是转速降低10倍,扭矩增加10倍呢?假如真能这样的话,好处是不用说的.
     望高人帮我解惑,跪谢...

网友:
一般来说,可以考虑减速机,不过要看减速机的最大扭矩能否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步进电机的标称力矩就是它的最大力矩了,没法通过降低转速增加力矩的。力矩受磁通量限制的

网友:
如果一个机构需要的扭矩比较大,转速特别低(或者说是脉动,每次转动零点零几度),这个机构用步进电机加分度盘回馈位置信号是不是比伺服更合适?

网友:
步进电机可以加减速机降低转速提升扭矩。
关节机械手主要部件就是减速机,减速机对两关键移动角度精度和力矩,大变比的减速机提高精度和扭矩,开环步进电机转速不够无法应用大变比减速机。

网友:
步进电机加减速机降低转速提升扭矩

楼主:
楼上几位说的我也知道,我就是想省个减速机,定位精度高又没有减速机的就是DD马达,可是都是进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