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轮之间的距离要求

楼主(2016-03-18):
如图,同步带轮之间的距离只有95了 ,一般同步带轮之间的距离有没有要求的,太短了有什么影响?

网友:
楼主没算中心距就把带轮套上了?另外同步带传动一般带轮中心距都设计成可调的

网友A:
大于0.7(d1+d2)

网友(点评):
最大是多少?

网友B:
你这个东西既然用同步带带动了,为什么不加点减速比 把减速机取消呢? 还是你的力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于0.7(d1+d2)

这个是什么原因?为什么要大于0.7(d1+d2)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东西既然用同步带带动了,为什么不加点减速比 把减速机取消呢? 还是你的力太大了

可以这样吗?可以这样取消掉减速机吗?
用同步带轮减速可以增大扭力,增大惯量吗?
我的负载大概20kg

网友(点评):
你的减速机速比多少啊 你同步轮小带大也可以达到增大扭力的效果的呀 主要看速度 减速机如果质量不是太好速度太快了很容易坏的

网友C:
大于0.7(d1+d2),0.5(d1+d2)是无间隙,0.7倍的意思是:有一定的间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于0.7(d1+d2),0.5(d1+d2)是无间隙,0.7倍的意思是:有一定的间隙了吧。

没太看明白,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小带轮的包罗角度最好大于120,毕竟发生跳齿的情况

网友:
中心距太小的话,皮带磨损快,降低使用寿命,为什么不直接将减速电机通过联轴器将二者连接起来?

网友D:
中心距太小,皮带磨损较快,降低使用寿命,为什么不将减速电机通过联轴器与驱动轴相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心距太小,皮带磨损较快,降低使用寿命,为什么不将减速电机通过联轴器与驱动轴相连接

谢谢,是个办法

网友:
一般设计的话,都会设计成可调的,毕竟皮带安装,是需要张紧的……

网友(2017-05-10):
直接连接不可以?

网友E(2020-02-29):
前辈们,为什么同步带中心距要小于2X(d1+d2)?
太长的中心距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网友(2020-10-26):
引用 网友E:
前辈们,为什么同步带中心距要小于2X(d1+d2)?
太长的中心距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大于两个轮到半径值,有空间可以调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