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型开关怎么安装在钣金上

楼主(2016-03-18):
船型开关怎么安装在钣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住的

那开的矩形孔的长边长度是19还是要大一点。

网友B:
用卡尺量一下‘进槽尺寸’,留0,5 的量,画好线,用錾子在面板开口,锉刀带齐,推进去,听到‘咔哒’声,就好了,

网友(点评):
哈哈,这问题把八爷都吸引进来了。手工安装按钮开关之类的事情经常干,做自动化设备必备技能,钳工初级,哈哈,连中级都算不上

网友A:
大一点,不超过0.5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卡尺量一下‘进槽尺寸’,留0,5 的量,画好线,用錾子在面板开口,锉刀带齐,推进去,听到‘咔哒’声,就 ...

刚看了一个8爷的帖子,你就出现了,膜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一点,不超过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