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低速高精度旋转机构电机选用

楼主(2016-03-18):
如果一个机构需要的扭矩比较大(25NM),转速特别低(或者说是脉动,每次转动零点零几度),这个机构用步进电机加分度盘回馈位置信号是不是比伺服更合适?
下图中的旋转被动件每次需要旋转0.1度,每次整转后保持位置旋转够一定的度数(按照45度吧,大概值)后回到原来位置。
如果选用步进电机布距角1.8度静转矩1.35-3.3NM,弄个减速机减速比为18,那么每次需要动作的时候只走一步,理论上就可以实现功能。
再再输入轴上面增加一个增速机构连接一个分度盘,用光纤检测分度盘转过的角度来作为反馈信号,是不是更好?
请各位大神们给个建议,谢谢大家。@害怕伏枥 @老鹰

补充内容 (2016-3-19 07:56):
电机的扭矩主要作用就是带动被动件移动,被动件重量为12KG以上.如果在被动件的对称侧放置一个配种会不会对电机的要求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次需要动作的时候只走一步,理论上。步进的理论误差是2步

步进小白,不太懂。步进电机的理论误差是什么意思?每次只动作一次都保证不了吗?

网友B:
数控转台

网友A:
每次需要动作的时候只走一步,理论上。步进的理论误差是2步

楼主:
人这么少,自己顶一下
还有各问题,这种情况是每次动作之间的时间间隔长,比如1分钟,这样会影响电机的寿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控转台

这是改造设备,空间比较小,数控转台放不开,而且输入输出轴都是很长的轴
刚刚淘宝看了下,有个头小的数控转台,但是没有具体参数,请问您那里有资料吗?可以帮忙吗?

网友(点评):
你说的25NM不算大,小的数控转台可以达到,分度精度没说明,要求如果非常高,可能要找进口的,空间结构方面,生产厂家都可非标定做,需要时间和银子。现成的不一定有,你多问几家厂家。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