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和电气不分家?

楼主(2016-03-18):
公司做非标自动化,老板电气、工控出身,觉得软件重要,机械都是能看到的,很简单
所以出现了同等情况下,电气的薪资要比机械高一些,同是部门经理,做软件的要比做设计的高三分之一
曾说过:我要会画图,我也能做设计
             一个公司没有电气就是不行
             利润都是电气创造的,机械根本挣不到钱
也就出现过,机械电气分开报价,提成按售价分成(失败,后来还是都拿死工资)
一直让设计师去一线装配,很多时候办公室没人,全在车间
一直说设计太慢,水平都不行
哈哈,这可能是公司员工流动的原因之一吧
那么问题来了,电气比机械工资高是个例还是普遍如此?大侠们怎么看?

网友:
主要看公司从事什么样的业务,是电气主导,还是机械主导。如果机械方面涉及到需要分析,计算等有相当难度的工作,薪水自然不会低。

网友(点评):
我认为自动化应该是机械主导,目前基本没用到分析计算,都是差不多就行了,哈哈,电气以PLC为主,

网友(点评):
恰恰相反,自动化行业主要以工控为主,还是电气为主导,机械的东西,明面上的,看得见,电气的东西,很多东西老板看不到。所以啊,玩电气的好忽悠,玩机械的比不了。

网友:
貌似做非标的 小厂都是这种现状,我做机械设计,也去车间装配过,还加班搞

网友:
非标的一般都是机械的苦逼,电气为辅,小公司如果是plc的话,相当于电气也搞软件,在老板看来可能电气的重要。看不同公司吧,但软件是绝对的高工资

网友:
貌似很多公司多是电气的工资高,机械部分比较直观。但是要是需要设计产品,计算分析的话可能差不多

网友:
非标自动化的主核心还是控制部分,这话是不错。如果没有很好的机械设计配合,你再好的电路设计也是白搭

网友:
看机械设计的要求了,高级机械工程师比电气工程师更难招,薪资待遇也更高,但如果是低端的设备还是电气更吃香,毕竟离了电气设备是没办法动起来滴,所以学机械最好自己也学学plc的简单设计

网友(点评):
毕业不到两年,转电气还有机会吗?

网友(点评):
毕业不到两年,转电气还有机会吗?

网友(点评):
学习的事情最需要问的是自己

网友A:
      这个话题我想说两句,以前也见有过这方面的帖子。其实机械设计和电气控制本应该是相辅相成的,本不应该在这里分个高低,只不过在学校那阵我们是分开学的,后来合并了,我学机械设计与制造,也学电工,只不过是体育老师教的。等毕业出来工作了,才发现机电就好像你的左右手,需要配合。所以在做机械设计的闲暇花了点时间补了哈,也算是被逼的,现在嘛如果有时间,可以不求人。
      下面 我给大家分享哈为什么学电,那时是因为一次出完图都加工好了,而且电镀得漂漂亮亮的开始组装的时候发现开关没有地方装,当时确实很头疼,最终只有重新开材料,钱没有多少,可时间耽误了,导致出货延误了好几天。打那以后觉得机械工程师也得懂电,最起码要知道为了保证设备的稳定或者安全,应该在什么地方取控制信号,该选用什么样的开关或传感器,以及控制逻辑,所以在此劝年轻的机械工程师们再忙也要去机电市场逛逛,多了解了解信息。老工程师们也不能落下,每年都会有新东西出来的哟。
       而对于LZ说的电气工程师工资要高那么多,我表示不理解。你老板有句话没有说错,就是机械是可见的,而电气控制看不到,仅此一句而已。我个人的意见,机械设计需要的是大量的数据----计算-----分析------复核;而电气控制只需要控制继电器的动作,方式也万变不离其中,除特殊大功率设备外几乎没有计算的。目前多数非标设备都用PLC控制,如果一个懂电路图的人,编个梯形图难吗?如果懂梯形图的人,用指令写程序难吗?就是再怎么笨的人,三个月还入不了门,那我只能说那是没有上心。如果你一定要去研究PLC里面CPU的内部结构,那就不一样了,但是有那必要吗?另外就是量产机都会为了省成本,用单片机控制,这个一般一台几台的非标设备不会采用。为这么点量特意开发软件也是不太可能的。记得一次一个搞控制的和我杠上了,我说了一句:“只要你能给我输入信号,哪怕只有0.7V,我就能控制你的输出”,结果他觉得我说大话,我说我就做过,顺便也给他科普了哈。那次我方设备和客户现有设备对接的时候取了一次LED指示灯信号,大概2.1V,后来加了一个简单的三极管放大电路搞定,懂的人都知道只要0.7V就可以驱动三极管了。那我再说说机械设计,这个真不是一年两年的事,不信问问坛子里的工程师们,当初一年两年的时候,也许很多都只是个助理罢了,因为经验不足,上头不敢冒险给你项目独立完成。就拿最简单的机械传动来说,可以皮带、齿轮、摩擦、连杆、凸轮等等,而且里面又细分很多很多,有时为了选合理的传动方式就得计算半天。
      最后你可以问问你老板开发一台设备是先机械,还是先控制。目前如果开发一台10W以下的非标设备,机械工程师要忙半个月,要是不是这个工程师熟悉的行业设备,我估计加上查资料的时间,半个月够呛。而电气控制10W以下的设备单写程序8个小时足矣,还是一个不会盲打的小师傅。
       说了这么多,也许看到的电气工程师不服了,那没有关系,欢迎拍砖。现在在广东中山市一个工厂电工3500算高了,一个会写PLC程序的5000月薪绝对请到,一个15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专科机械设计工程师15W年薪算高了,一个非标设备行业的业务员20W年收入不怪。
        现在正在为企业想破脑袋搞开发的工程师们,如果再给你们一次选择的机会,你们还干这行吗?

网友B:
      我觉得还是人才多少的问题,电气工程师的人才还是很少的,电气工程师基本也懂一些机械。就好像看门诊的和做手术的医生。这类工作很难比较谁的功劳大还是小。做电气的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找点私活干干,机械的谁找你呢?所以还是自己努力多学点,才是出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话题我想说两句,以前也见有过这方面的帖子。其实机械设计和电气控制本应该是相辅相成的,本不应 ...

看完了楼主的肺腑之言,电气的东西需要自己多动脑学习。没有想象中的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还是人才多少的问题,电气工程师的人才还是很少的,电气工程师基本也懂一些机械。就好像看门诊 ...

嗯 ,这个私活。感觉很明显啊。机械的私活 很少有人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