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原理是怎么样的,如何实现自动打结

楼主(2016-03-18):
如题所示,视频里面的设备是如何实现自动打结的,高人指点!

网友:
缓冲不出来

网友A:
他这只是打结,还不是翻花
应该是在夹头里把海带绕成环状,留抓头,第二步好像是抓住头拉出来成结

网友:
好像有点牛逼!

网友(2019-07-31):
引用 网友A:
他这只是打结,还不是翻花
应该是在夹头里把海带绕成环状,留抓头,第二步好像是抓住头拉出来成结

啥视频,怎么都看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