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问题

楼主(2016-03-18):
求助:solidworks2013装配体明细表如何显示借用件的数量

网友:
请问软件如何知道什么叫借用件。

网友:
有多少显示多少。但可以改数字。

楼主:
谢谢老师的指导。
还请问各位老师:solidworks自动生成的明细表,仅限零件项他不显示装配体和焊合件。缩进项他显示单件数量又不全。怎么能合二为一呢?谢谢

网友A:
装配体分部件和零件,部件又分一级部件,二级部件,最多分三级部件,再多就显得有些复杂了,每级部件都有自己的零件,如果你想把所有的零部件显示在一张表上,那么你可以用迈迪工具集提取装配体BOM来实现,SolidWorks是无法在一张工程图上提现所有的零件的,只能体现所有的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配体分部件和零件,部件又分一级部件,二级部件,最多分三级部件,再多就显得有些复杂了,每级部件都有自 ...

谢谢老师,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配体分部件和零件,部件又分一级部件,二级部件,最多分三级部件,再多就显得有些复杂了,每级部件都有自 ...

我试过了很好。谢谢老师!

楼主:
还有一问题请教老师
solidworks零部件的板件如何自动生成套料图?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
不懂 来看看 学习一下

楼主:
solidworks界面上如何用鼠标手写字。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solidworks界面上如何用鼠标手写字。谢谢

知道了,需要下一个软件

楼主(2016-10-18):
solidworks2013装饰螺纹标注问题2016解决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