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钻改装成攻丝机

楼主(2016-03-18):
选择开关旋向‘钻’时,将下限位行程开关常闭触点并联短路(棕、篮色线短路),即公共和常闭触点直通,下限位行程开关停止失去作用(不能停止),将上限位行程开关通路切断(黑、鲜篮色切断),即逆转控制的接触器不能得电吸合(电机不能逆转)。此时踏一下脚踏开关,高电位从棕、篮、鲜篮、棕色线到KM1的线圈一端(暂定为A1、),另一端(暂定为A2)黑色线已接低电位,KM1得电吸合,电机顺转,因选择开关已将下限位行程开关常闭触点短路,撞击该行程开关也就不会失电复位(停止)的。
选择开关旋向‘攻’时,断开与下限位行程开关常闭触点并联(棕、篮色线),下限位行程开关恢复功能,将上限位行程开关提供通路(黑、鲜篮色切断),即恢复逆转控制的接触器的等命功能。此时踏一下脚踏开关,工作与上所述相同,只不过当撞击下限行程开关时,顺转停止,逆转启动;后撞击上限行程开关则器件失电复位而停止。

网友A:
我怎么你这么搞起来会是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你这么搞起来会是怪怪的

但是转速是个问题!!

楼主:
现有的钻攻两用台钻系采用脚踏式点动电器开关机构,来实现对电动机正反转的控制。但这类台钻存在如下不足1、攻丝时不能正确定深,什么时候进行攻丝或退出攻丝,完全凭工人的感觉,控制脚踩电器开关的时间;2、攻丝时工人手脚并动,操作不便,工人只有通过一段时间的训练,才能得以较熟练地操作。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结构合理、体积小,动作灵敏、正确,能受控进、退攻丝的钻攻两用台钻。
本实用新型主体方案是这样构成的在已有的各种台钻的齿轮轴之轴芯处设有芯轴;在芯轴的一端设有定位销,另一端固定设有齿轮(4);在其外齿轮轴的一端设有缺口,另一端固定设有齿轮(5);由轴固定于主轴箱上的齿轮(7)上制有一个螺纹槽,其上套有齿轮(6)其间置有一个滑动销,且所述的齿轮(6)、齿轮(7)分别与齿轮(4)、齿轮(5)相啮合,作同向、同速运转;在齿轮(6)的一端上连有位移开关,用以控制电机的正、反运转。其中所述的位移开关可为微动开关、行程开关、光电位移传感器等,可由设置在齿轮(6)上的压块与其相接触;所述的滑动销亦可为钢珠或一端固定在齿轮(6)上的柱状滑动销等;所述齿轮(6)、齿轮(7)与齿轮(5)、齿轮(5)的传动比均为2~4。

网友:
现在外面差一点 攻钻一体机, 常用的才几百元一台,,你这个电路跟限位开关,那些机器上都有,,,

网友:
优点力大   缺点不好控制 只能攻大的  小的容易断丝攻  攻大的也没气攻好用  。所以现在很少工厂用这类机器攻牙

网友B:
不用这么麻烦,在台钻上装个攻丝夹头就行了,M5以下的螺纹都可以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这么麻烦,在台钻上装个攻丝夹头就行了,M5以下的螺纹都可以攻。

怎么退啊!!

网友(点评):
“可逆式攻丝夹头”你可以百度下

网友:
“可逆式攻丝夹头”你可以百度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