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夹紧轴

楼主(2016-03-18):
求助大家   帮想个办法   轴转动的时候夹紧工件的中心孔   轴不转动不夹紧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这是可以的,把旋转轴运动分解一个出来用于加紧就好了
最好还是分两个独立的部分来控制,就像仪表车的夹紧和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可以的,把旋转轴运动分解一个出来用于加紧就好了
最好还是分两个独立的部分来控制,就像仪表车的夹紧 ...

有别的简单的办法吗    用的数量多 和图片上的一样 旋转夹紧就行了

网友B:
偷一下单向轴承的原理呗。

或者,偷一下线切割机手轮上刻度盘的松紧原理呗。

或者,把英式雨伞插入什么孔后打开看看呗。

或者,车床上的卡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偷一下单向轴承的原理呗。

或者,偷一下线切割机手轮上刻度盘的松紧原理呗。

怎么联系你!

网友B:
这里,是联系我的最好地方。

这两年忙得很,累得很。连手机都是只和合作伙伴的半老头联系业务事宜,或者给老婆打电话要下班吃饭了的时候才用。

今天也是现在才回家边喝二两边敲字。

估计往后起码三年,就得这个德行了。。。

言归正传啦。

你只说了“轴转动就夹紧,不转就松开”的需求。但,没说孔径的范围(10mm到50mm?)、工件停止转角的精度要求、工件的转速、工位的运行周期,工件的转停时间比、还有就是工件的重量范围(半斤到两斤?)。。。

先别急着出方案!先把具体的工况尽详细地分析一下。工况分析清楚了,方案也就自然成型大半了。

搞机械设计,我的原则是越慢越早,越急越出事儿。

顺便说一下:楼主百度图片一下“纸筒夹头”,有不少原理可以偷过来的!!!跟你的工况不匹配?那就改呗。

搞机械机构的设计,得学会跨行业偷东西。

只要别把航拍用四旋翼飞行器放大制造就想坐上去飞就行。

我这里就有这么个哥们儿(竟然也是搞机械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是联系我的最好地方。

这两年忙得很,累得很。连手机都是只和合作伙伴的半老头联系业务事宜,或者 ...

孔径从24到30毫米之间夹紧   重量在1-3KG之间  转数一分钟30转左右 精度不是很准确  有微信QQ方便留下吗    有一机器自动上下料

网友:
是不是超越离合器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