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盘定位不准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03-18):
现一个伺服电机接一减速比50的行星减速机,再经同步带连接工作转盘做4分度用,转盘半径200mm,
负载与电机惯量比低于1,转速也不快,也就一秒钟一个分度。
出现问题:转盘定位不准,转一圈走偏1-2mm,再转一圈却能回原点。
调了同步带松紧度,还是不行。(同步带是内含钢丝的聚氨酯皮带)
请高手支招。先谢了!

网友A:
     400mm直径的转盘,分度误差1度,对应误差3.5mm,普通行星减速器背隙30分,相当于1.75mm误差!伺服电机的误差,同步带及带轮的误差可以问厂家,同心度误差等等。为什么不选择凸轮分割器?

网友B:
首先,拿伺服来带同步带就是乱搞,同步带肯定达不到这个精度。
建议用伺服带蜗轮蜗杆,因为你是一直向同一个方向转动,所以不会有间隙。
如果选用普通伺服的编码精度不够的话,建议选用高分辨率的伺服,或加一高分辨率的编码器也可以。

网友(点评):
为什么不行? 详细说说..........

网友(点评):
建议你用分割器或DD马达。还有上面的兄弟你应该不是很清楚,同步带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点评):
他的动作是有停顿的,不是连续往一个方向走,只要有背隙,无法控制在前还是后。

网友(点评):
因为同步带工作一段时间后是会伸出的,而这里他是使用伺服去控制的,伺服到位了,通过同步带带动的转盘不一定到位,因为同步带产生了误差。

网友(点评):
不过如果在转盘的最外面增加几个感应片,然后安装一个固定的接近感应器,直径感应是否到位,这个方法也不错,直接改伺服为步进都OK。

网友(点评):
对楼主来说,加感应是正解

网友C:
哪个轮子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拿伺服来带同步带就是乱搞,同步带肯定达不到这个精度。
建议用伺服带蜗轮蜗杆,因为你是一直向同一 ...

谢了,感觉同步带再差,也不至于那么明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个轮子偏心?

很怀疑

楼主:
很奇怪,走单数圈即1/3/5圈就有偏差,偶数圈即2/4/6就对得上位。

网友(点评):
减速机后面是不是有1比2之类的什么轮径比啊?

网友D:
不行你再转台上加个编码器

网友E:
没有看到定位,何来“定位不准”?

网友(点评):
老师他是靠刹车来定位的,所以就没有定位机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行你再转台上加个编码器

看来也只能在转台加个编码器了,现在发现转速和加速度加大,偏差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拿伺服来带同步带就是乱搞,同步带肯定达不到这个精度。
建议用伺服带蜗轮蜗杆,因为你是一直向同一 ...

精度我也没要求多高,+-0.5mm就行,但是有时候都有偏差4-5mm了,离期望差太多

网友(点评):
那都不需要用伺服,步进都可以搞定了。

网友(点评):
你要求的+-0.5mm是直径400mm的精度,那么相当转盘的角度精度来说精度就已经很高了,所以还是要选择角度定位精度可以精确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0mm直径的转盘,分度误差1度,对应误差3.5mm,普通行星减速器背隙30分,相当于1.75mm误差!伺服电机 ...

算下来,使用凸轮分割器的成本还高点

网友(点评):
凸轮分割器的成本应该很低的了,配减速电机,精度一般的国产分割器就能达到你的使用要求。

网友(点评):
步进+同步带(1比2)+分割器,性价比最高

网友:
加个定位机构就搞定咯,单纯靠伺服电机的精度,很多情况下是不准的……

网友:
我们在设计有分度精度的机构的时候,都是有设计一个定位机构的,从没靠电机伺服来定位……

网友:
转盘用同步带精度不行的,用凸轮分割器

网友F:
750转/分钟,12.5转/秒,12.5/50=0.25转/秒,90度/秒
750W小惯量松下伺服电机转动惯量是:0.87*10-4^Kg*M^2,经过行星减速机放大后的惯量为0.000087*50*50=0.2175Kg*m^2
假设转盘为实心圆盘,转盘的转动惯量为:I=0.5*M*R^2=0.5*M*0.2*0.2=0.02M
如果负载比小于等于1,则:M≤10KG,如果圆盘为铝件:可推出厚度约是:30mm,如果是钢件,可推出厚度约为:10mm。
应该没有问题呀。
同步带建议用S10M,宽50mm左右的,提高刚性。
建议换个伺服电机试试,或用带刹车的试试。

网友G:
就这么个东东就用伺服电机,真是不差钱的主

网友:
同步带的传动比应该是可以的,是否可以采用变频电机直接连接同步带传动.

网友(点评):
这样没有精度的,你加刹车离合器都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个轮子偏心?

后面是有1比2的轮径比的传动,我很怀疑是同步轮有偏心,因为在另外一台类似的机器上就走得很准(当然也有一点点偏差,但是小了很多了)。你是不是也碰到过类似情况,愿闻其详。谢谢!

网友(点评):
你不是说了吗?转一圈不对劲,转一圈又好了。

网友(点评):
偏心了,同步带的线速不一致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750转/分钟,12.5转/秒,12.5/50=0.25转/秒,90度/秒
750W小惯量松下伺服电机转动惯量是:0.87*10-4^Kg*M^ ...

20mm铝盘,中间掏空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这么个东东就用伺服电机,真是不差钱的主

网友(点评):
问题解决后发个为什么不行的结果,让我也明白下。

网友F:
可能是同步轮的齿形或者同步带的某一两个齿形有问题。我之前有遇到过同步带齿节距和标准节距有大有小的情况。为什么不用行星减速机直连转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能是同步轮的齿形或者同步带的某一两个齿形有问题。我之前有遇到过同步带齿节距和标准节距有大有小的情况 ...

还没解决,估计同步轮买得有点山寨,怕了。
木已成舟,减速机直连那得大动作了

网友H:
可以外加插销定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外加插销定位吗?

二次定位不作考虑

网友(点评):
加个感应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看到定位,何来“定位不准”?

前辈,国产回转2吨的四位凸轮分割器得多少银子

网友(点评):
抱歉,没有用过凸轮分割器。

网友:
伺服来带同步带?每次得补偿的,累积误差

网友I(2017-04-27):
你好 我这有个机构是正转90度 再反转90度,刚开始位置还挺准确的,但一段时间后就不准确了。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好 我这有个机构是正转90度 再反转90度,刚开始位置还挺准确的,但一段时间后就不准确了。不知道哪里出问 ...

上图分析

网友:
同意3楼观点,建议伺服电机带蜗轮蜗杆,这样传动平稳准确。

网友I:
这样的机构,正反转90度。大带轮214齿小带轮72,行星减速机PXD142速比256,电机2kw,转速2.5砖/分,转90度8s左右,载重在3.5t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这样的机构,正反转90度。大带轮214齿小带轮72,行星减速机PXD142速比256,电机2kw,转速2.5砖/分,转90 ...

检查下哪里有松动?比如同步带之类的

网友:
减速机直接连接不就可以了吗,不加皮带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检查下哪里有松动?比如同步带之类的

没有松动的!!!推动架子会有间隙,可能减速机产生的。怀疑减速机问题或是减速机型号小了

网友:
楼主你好,以前我们做过一个相似的转盘,给你点意见参考一下。我们当时的解决办法是加一个原点传感器,每次回零以传感器为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没有松动的!!!推动架子会有间隙,可能减速机产生的。怀疑减速机问题或是减速机型号小了

你这套是非标定制的么? 重复定位精度要求多少呀?  行星减速机背隙很小的

网友:
重复定位精度变差,导致每次都没有回原点,产生了累积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这套是非标定制的么? 重复定位精度要求多少呀?  行星减速机背隙很小的

类似这样的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度我也没要求多高,+-0.5mm就行,但是有时候都有偏差4-5mm了,离期望差太多

你这精度很高了,回转精度是按角度算的,半径大,边缘偏移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