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题求助 大家

楼主(2016-03-18):
点燃两根电极燃烧产生弧光,电极燃烧距离为2到8毫米(太近或太远不燃烧),电极是不断损耗的,怎么样能保证电极的燃烧距离(电极燃烧及损耗几乎没规律)怎么样保证燃烧距离?  小弟有个想法让电极燃烧2分钟接触下再拉开一段距离(机械结构怎么设计能够简单合理)多谢指教

网友A:
光敏传感器戴墨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敏传感器戴墨镜?

整个摄像机戴墨镜岂不更好

网友:
这不会是生产电容器的设备吧

网友B:
可以考虑电容距离传感,以两个电极为电容极板当距离变化时电容量也会发生变化。电容传感器的精度应达到皮法级。这在等离子切割上面会有相应的电容调高设备。

网友:
可以实现拉开。

网友C:
问题5 为了在照明过程中使用电孤,欧洲、美国和俄罗斯的发明家们在30 年间不断地寻找最佳的方案,以便能够调整好弧光灯中的加热碳电
极之间的距离。在电极烧完之前必须要保证它们之间存在固定的距离。一个巧妙的方案替换着另一个巧妙的方.有这些探寻都不能解决问题。人们设
计出的装置都是很笨重的,而且性能很不稳固。普·尼·亚布洛奇科夫看出了这些尝试的徒劳无功。他的解决办法异常简单而巧妙……如果是你,
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此书销售链接: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 ... 4%B4&noresult=1

网友(点评):
动静大侠,链接失效啦~

网友(点评):
哦 ? 俺的还行。 去当当搜《怎样成为发明家》

网友:
靠重力矩自动调节,但是我在想,这个平衡的精度得多高才能保证弧光灯的稳定性?中间的箱体里肯定加了力矩放大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5 为了在照明过程中使用电孤,欧洲、美国和俄罗斯的发明家们在30 年间不断地寻找最佳的方案,以便 ...

相当有用的资料  不知道上面的结构清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电容距离传感,以两个电极为电容极板当距离变化时电容量也会发生变化。电容传感器的精度应达到皮法 ...

谢谢  不过电方面不是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5 为了在照明过程中使用电孤,欧洲、美国和俄罗斯的发明家们在30 年间不断地寻找最佳的方案,以便 ...

怎么没有答案呢?

在多少页?

网友C:
该书的特点就是,没有标准答案,得自己悟。。。。

幸运的是网上有很多关于电弧灯的历史可以参考。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ca9fb800101qp9m.html
   亚布洛奇科夫(1847—1894)俄国电工技师。他29岁时获得了电弧灯——第一个电光源的专利权。这种灯被誉为“俄国之光”,几乎照亮了世界各国的首都。

http://www.ck365.cn/baike/1/1723.html
此后,俄国人雅布洛奇科夫(Jablochkoff)发明的“电烛”问世。它的做法是用绝缘的熟石膏将两个炭极隔开。当“电烛”被点燃时,绝缘层就与炭棒同速燃烧发出白炽光。从本质上看,这种“电烛”也是一种电弧灯,只是稍省些电。雅布洛奇科夫“电烛”在 1877 年被用作巴黎的歌剧院门前大道的照明,和伦敦泰晤士河岸的部分照明,但是这种“电烛”不能持久,最长也只能用两个小时。

某某百科的鸟语内容(中文的哪去了。。。 http://www.ltaaa.com/bbs/thread-347375-1-1.html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Yablochkov_candle
A Yablochkov candle consists of a sandwich of two long carbon blocks, approximately 6 by 12 millimetres in cross-section, separated by a block of inert material such as plaster of paris or kaolin. There is a small piece of fuse wire or carbon paste linking the two carbon blocks at the top end. The assembly is mounted vertically into a suitable insulated holder.
雅布洛奇科夫电烛呈三明治结构,由两根横截面大约6x12毫米的长碳棒内夹一片绝缘材料,比如熟石膏(和巴黎有毛关系?点这里) 或者高岭土(这个名字很中国哦 点这里 终于挽回点面子)构成。两根碳棒顶端之间由一小段引燃丝或者碳浆涂层连接。该组件垂直安装在绝缘底座上。

On application of the electric supply, the fuse wire 'blows' and strikes the arc. The arc then continues to burn, gradually consuming the carbon electrodes (and the intervening plaster) as it does so. The first candles were powered by a Gramme machine.  开始供电的那一瞬,引燃丝熔断并点燃电弧。电弧持续燃烧,逐渐烧蚀碳棒(和中间的熟石膏),电烛早先时候由gramme直流电机供电。

Electrodes last about two hours or until the power is cut. A classic Yablochkov candle cannot be relit, since the fuse wire between the electrodes has been consumed. Later versions of the candle, however, included powdered metal in the inert separator. This would act as a new fuse wire, allowing a half-burnt candle to be restarted once extinguished.电极的寿命大约2小时,或者因断电提前挂掉。早期的雅布洛奇科夫电烛不能重新点燃, 因为顶端的引燃丝已经(在上一次点燃时)用掉了。后续的版本在中间的绝缘体中掺杂了金属粉末,充当了新的引燃丝,可以让中途熄火的电烛重新启用。

The advantage of the design over other carbon arc designs is that it removes the need for a mechanical regulator to maintain the appropriate distance between the carbon blocks to sustain the arc.与其他碳棒电弧(灯)设计相比,该设计的先进之处是取消了用于调节碳棒间距以维持电弧的机械调节机构。

http://www.edisontechcenter.org/ArcLamps.html   这里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一些照明灯具的历史,能看到各种恐龙级调节机构。
关于亚布洛奇科夫的部分:
Left: the Yablochkov (Jablochkoff) candle was the first product, it had two carbon rods side by side (see illustration) separated by a laster, it burned down from the top with the arc begin kept at the idea gap width. This was a way to get around the problem of feeding two carbon rods together in the regular lamp model. It was a simple operation to replace the rods when finished. The device produced an unsteady light that would range from dark purple to bright white. Sometimes it went out, which would lead to the entire series of lamps (up to six) going out. But it was a important step and the first commercially successful electric light.

毛熊的民族性格可能是将各种复杂的解决方案认为是“技术恐龙”,总希望寻找一种“一击命中”的解决之道, 很多时候确实高效。

比如太空笔的故事, 西方公司投巨资研发,又是充气,又是密封,千百次试验,终于成功。 毛熊说,俺用铅笔(原意)中不中?

然而谁能走的更远, 大家都看到了。

有点遗憾的是国内的多为“描述”,国外的就详细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该书的特点就是,没有标准答案,得自己悟。。。。

幸运的是网上有很多关于电弧灯的历史可以参考。

非赏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