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多台电机,同步问题

楼主(2016-03-19):
求助~用多台电机,同步问题,。不需要很精确,主要是启动和结束,由于惯性一电机已经全速,另一电机还没有,或一电机已经停止,另一电机还没有

网友:
用旋转编码器试试呢

网友:
用调速器

网友:
如果只是启动和停止不同步,可不可以加电磁离合器,启动和停止时离合器松开

网友:
我帮你   @人大太犬    大侠~

网友A:
谢邀。出现无法同步是因为两台电机参数不一致造成的,如果想同步只有分开控制  。负载 和电机本身的参数都会对电机造成影响 。具体能刀什么成都是需要仔细运算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邀。出现无法同步是因为两台电机参数不一致造成的,如果想同步只有分开控制  。负载 和电机本身的参数都会 ...

加两个变频 有必要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两个变频 有必要么?

你有两个电机,现在惯性不一样,推起来必然一个快一个慢,要精准的话就得分开推,不过随便玩可以先给启动快的加电阻,等到速度都起来了再切除。但是两台电机的特性曲线一样吗,带的负载一样吗?条件不全,这种方法很难奏效。所以最好还是两个变频器。可楼上说的加编码器是闭环控制的一部分,通过反馈调节输入量,最后还是要在供电上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