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栓和螺母的问题

楼主(2016-03-19):
书上说一般情况下螺栓都要比螺母材料硬20-40HBW,这样可以减少螺栓螺纹的损坏,这是为什么呢,那位大神能解释一下,谢谢了。

网友A:
粗略说两方面说 1螺母牙相对螺栓牙受力小...2有潜在的失效风险 ,损坏容易更换的零件(双头螺柱肯定是螺母较容易更换)......
推荐看看  山本晃 的螺纹连接计算...........

网友:
换螺母方便。

网友:
具体原因推荐你看《机械设计》这本书

网友B:
一般螺栓先失效,原理类似于小齿轮齿面硬度比大齿轮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粗略说两方面说 1螺母牙相对螺栓牙受力小...2有潜在的失效风险 ,损坏容易更换的零件(双头螺柱肯定是螺母较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螺栓先失效,原理类似于小齿轮齿面硬度比大齿轮高

所以把螺栓做的比螺母硬,螺母会先坏,方便更换?

网友:
螺栓会先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