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条加工1.5~2米,精度等级五级,工艺怎么排

楼主(2016-03-19):
齿条加工1.5~2米,精度等级五级,工艺怎么排!谢谢高手

网友:
拼接可以不。看GUDEL,亚特兰大,享利安,阿尔法的齿条,DIN6级的标准长度1米,5级的0.5米供货,

网友(点评):
意大利TEK-NOALF?

网友:
还只能做短的,然后拼接。长的,就自然弯曲变形,或者码放不规范照成的变形都不知道有超几级了。

网友:
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
楼主先说说你有哪些设备和手段。

楼主:
齿条1.5~2米以外可以拼接

网友:
拼接吧还是。长度太长容易弯曲变形的

网友:
太长了,凭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