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内花键的加工工艺

楼主(2016-03-19):
类似图上这种结构
外圆 两端面 内花键小径均有要求
我先加工两端面 然后 线切割内花键 在套内花键芯棒磨外圆 就差一个内花键小径 小径需要与外圆同轴度0.02 小径该如何磨加工?
是夹住外圆打表 ,磨小径么 。

问一下大家了。

楼主:
来人  帮帮忙。。。

网友A:
内花键已经加工了没有?或者车坯已经做好没有?
为什么在线切割花键的时候,不把小径同时割出。然后套内花键磨外圆时,保证跳动。
一般花键小径不做定位作用。
你如果什么都做好了,就等小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花键已经加工了没有?或者车坯已经做好没有?
为什么在线切割花键的时候,不把小径同时割出。然后套内花 ...

泵上面用的 需要小径粗糙度0.2 都还没加工 线切割 小径隔出来粗糙度不够啊

网友B:
用拉刀,同时加工出花键与内孔尺寸。再套心棒磨外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拉刀,同时加工出花键与内孔尺寸。再套心棒磨外圆

内孔要的粗糙度  拉刀满足不了 必须磨

网友C:
端面磨出精基准,内孔留量,用慢走丝把花键齿形一次切出,然后上心轴装夹磨外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端面磨出精基准,内孔留量,用慢走丝把花键齿形一次切出,然后上心轴装夹磨外圆。

内化建小径怎么办 要0.2粗糙度  慢走丝出来 肯定不够

网友:
先粗插,然后电脉冲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化建小径怎么办 要0.2粗糙度  慢走丝出来 肯定不够

慢走丝可以达到0.4的。一般线切割的花键小径当磨床的基准不可靠。快走丝和慢走丝区别挺大的。慢走丝的钼丝只用一次,而快走丝则是循环使用。如果齿廓要求不严的话,可以用线切割在一块板子上切出一个和花键外圆一样的孔(留公差),线切割程序走完后回到圆心,再把花键装夹在板子的孔里,只用线切割切齿廓,至于端面及小径还有外圆,则在之前就磨好。不过这样容易变形,因为线切割量大的原因。

网友:
考虑到你两端面磨削过了,且与花键垂直度好,可以采用无心内圆磨床(电磁吸盘吸住端面),一般轴承厂都有此类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