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机玻璃和稀土磁体能用过盈配合吗?

楼主(2016-03-19):
要把圆柱型(D5*5mm) 的磁体嵌到有机玻璃板里,
有机玻璃板的厚度也是5mm。
方法是在板上打孔,再把磁体塞进去。
为了安装牢固,打算把孔稍微弄小一点。
但是磁体是稀土的,受到较大的压力后容易破碎。
有机玻璃同样也不是很结实的东西。
现在就是担心啊!

网友:
以前我们是磁钢与铝板相配,用过过盈压配。也用过磁钢中间做成通孔,通过螺钉与铝板连接。

网友:
最后计算下他的拉力

网友:
明显不能

楼主:
多谢诸位回复。刚才实验了一下,也是可以的。磁体是D6X6的,有机玻璃厚度10mm。
先打了一个5.2的孔,然后用锉刀慢慢扩大一点,再用M6的丝攻攻两次,目的是使内壁毛糙不平,提供变形空间,最后借助锤子(木板缓冲)、大力钳慢慢把磁体塞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