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产品加工方法探讨

楼主(2016-03-19):
这是涡轮增压器上一个止推轴承;材料是铜的;现在许多厂家是机械加工的;成本高;还有是粉末冶金的;我想用冷压或温压的方式做是否可行?毕竟铜材料塑性好。

网友:
压出来的材料不还是得加工?就是橡皮泥还会往外挤呢

网友:
1.成本是跟数量有关的。
2.直接成型还是要切削加工要看尺寸公差和表面质量的要求。

网友:
粉末冶金不好么

网友(点评):
有粉末冶金的,

网友:
首先看有多大的量,再就是看材质能不能满足挤压成形的工艺条件,再核算下成本。合算就干

网友:
能搞出来新的工艺加工就发财了,祝你成功

网友:
有具体图纸吗,我可以看看能否用精锻工艺来做

网友A:
如果是黄铜或较软的铜的话,评估下总生产量,折算模具费,冷镦是很好的选择方案,冷镦精度很高的,达到7级都没问题,很可能就不需后续加工了

另外由于你是铜,模具寿命很长

补充内容 (2016-3-20 15:26):
喔这样的,国产任何设备都在一点上可以达到世界第一的,那就是性价比,这是核心特点

网友(点评):
目前,我国排放要求“国四”实际只有国三;为了达到排放标准,现在国内许多汽车厂,发动机厂都一窝蜂的上涡轮增压器;因此,近几年增加量很大;数量不是问题;问题时技术可行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黄铜或较软的铜的话,评估下总生产量,折算模具费,冷镦是很好的选择方案,冷镦精度很高的,达到7级都 ...

这个零件个头估计不小,冷镦估计不可行,我想冷锻应该可以,看看图纸才行

楼主:
工艺循序这样是否可以:锯切片---冲孔切边----压型----精冲孔整边---抛光;是否可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工艺循序这样是否可以:锯切片---冲孔切边----压型----精冲孔整边---抛光;是否可行?

不知零件大小,对应吨位压机也不同,
工艺线路由专业厂家技术人员决定才是最佳最经济线路

做轴承粉末冶金如果强度够的话,有其优越性,成本低,精度高,工艺简单,可以浸油做成含油轴承,

网友(点评):
直径35左右

网友:
止推轴承而已,
建议你更换材料,你这个轴承整个主要的部分是内孔和端面。使用整体铜块的材料很高,而且铜在高速状态的热稳定性不是很好。
所以我建议你考虑外部用中碳钢,内孔和端面加一层3MM左右的巴氏合金,这样既可以减低成本,而且也提供产品的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零件大小,对应吨位压机也不同,
工艺线路由专业厂家技术人员决定才是最佳最经济线路

最实惠的方法,是不要看国内仿制出来的样机,很多国内仿制爱改,买个国外名牌,再去分析所分析她用什么材料,

经济性只是一方面,适用性最重要

网友B:
要看技术要求和使用条件。冷墩加工件密度略有不均,使用中会有回弹,尺寸也会相应发生变化。

网友(点评):
密度不均不影响的;回弹有利;止推轴承必然要磨损。就是不知道,冷墩能达到什么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看技术要求和使用条件。冷墩加工件密度略有不均,使用中会有回弹,尺寸也会相应发生变化。

冷墩精度取决于模具和压床精度。能做出什么精度的模具,就能墩出什么精度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