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钣金折弯常识问题

楼主(2016-03-19):
求教一个钣金常识,尺寸为5000×500×3mm的钢板进行钣金折弯,折弯后两平面平面度会发生变化吗?  以500中心线折弯

网友:
不知道你想表达什么,钣金的零件,一般情况下精度都没有那么高的。

网友A:
有变化,钣金件钣金刀具受力不均匀,会有误差的

网友:
从尺寸来看,5000长,3mm的板软的像面条。要是两头抬,抬起来就变形了,都是几个人抬才能保证不变形,这种情况谈平面度意义不大。

网友(点评):
要说有变化,也只能变好了,不易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变化,钣金件钣金刀具受力不均匀,会有误差的

谢谢。钣金方面的资料太少了

网友(2018-01-02):
不同的位置折弯反弹不一样,应该不能平整,有整形应该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