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产品是怎么生产的 ?都有些什么工序?用到什么机械?请教

楼主(2016-03-19):
这个产品是怎么生产的 ?都有些什么工序?用到什么机械?

网友:
冲压,折弯

网友(点评):
木有折弯哦

网友:
1副级进模搞定!

网友:
模锻后钻孔

网友:
有N种方法可以制造出来,不同方法精度不同,效率差别也很大

网友:
从图片来看,应该是铸或锻成型,然后打孔。从图片上看,这活干的挺糙

网友:
这是要山寨的节奏呀。

网友:
铸造成型

网友:
个人认为优先考虑冲压和铸造

网友:
锻出来的吧 感觉

网友:
  y0 s9 |" v+ R8 H8 x铸造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