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箱自动分离

楼主(2016-03-19):
一叠纸箱怎样让它们自动分离开来,然后流到流水线上,不能用吸盘,纸箱上下摞或者左右摞都可以,这里的纸箱是平面的,还没有折叠成立体的,或者哪里有现成的这种设备可以买,见多识广的大侠们麻烦赐教

网友A:
把纸箱(纸板)立起来放,像一排书一样。。放在一个平面上,然后一点点的往前推,被传送带一个个的拉走。

网友(点评):
这幅示意图就是客户需要的模式,感谢

网友:
参考一下印刷机送料部分,纸板上下成摞,从下面一张落下之后,由太阳轮输送。

网友B:
参考糊盒机的给纸部机构 :纸箱上下落在皮带上,前端阻挡 只允许通过1张纸箱,纸箱堆叠后部采用托板,上面可以不断的堆放纸箱。

网友(点评):
前端皮带速度大于后端送纸皮带,就可控制 流水线上纸张的间距

网友(点评):
我觉得这个对于瓦楞纸板的纸箱可行性有待考量,但是还是长姿势了,谢谢

网友:
1)为什么不能用吸盘?理由呢?
2)纸箱的高宽厚比例是多少?玩儿法天壤之别。。。

3)。。。

“一般”的纸箱成型机,好像还有叫开箱机的吧,太多了。问题是,你没说清楚你的要求,就问哪里有卖的?

这很像你在问哪里有卖车的。告诉你一个,你就说这个不行。。。我不要轿车、我要SUV,再告诉你SUV的,你又会说这个不行,我要全时四驱的。。。这个不行,没有天窗,这个不行,不是全景天窗。。。

网友(点评):
知道市面上有这种利用摩擦力分离纸箱的案例,我想尝试,用了吸盘,势必会用到双轴或者三轴,空间不允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参考糊盒机的给纸部机构 :纸箱上下落在皮带上,前端阻挡 只允许通过1张纸箱,纸箱堆叠后部采用托板,上面可 ...

箱子不像纸张般有柔性.这种方式箱子可能会卡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纸箱(纸板)立起来放,像一排书一样。。放在一个平面上,然后一点点的往前推,被传送带一个个的拉走。

大神 我想要的就是这样。。。。万分感谢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
紧贴的2个纸箱会不会粘住,需不需要考虑吹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