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安装问题

楼主(2016-03-19):
如上图,这是我们公司的高工设计的模型,我有点不明白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构,总共三个轴承,下方一个推力球轴承,上面两个深沟球轴承。中间整个轴套的重力都作用在了最上方的深沟球轴承上,感觉最上面的深沟球内环受到了很大力,是否这类型的机构都是这样设计,还是说,有更好的设计方式,望解答……

网友A:
我认为你把图放倒了

网友(点评):
有道理。后面我和迷茫的维修有讨论,欢迎参加。

网友B:
如果图纸没放倒的话,这个推力球轴承起啥作用啊???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设计者的回答不会让你信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你把图放倒了

图没有倒……

网友(点评):
太糟糕的设计,错误多多,没有一点对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图纸没放倒的话,这个推力球轴承起啥作用啊???

我一开始,也是觉得为什么要用这个推力球轴承的,然后打字打着打着,突然就发现,这个套筒的设计,就必须采用这个轴承,不然就没法安装,当然改下结构,完全可以只用两个深沟球的……

网友(点评):
问题是有必要如此设计吗?

网友C:
这样的结构和配置如果是轻载的话没有一点问题,平面推力球轴承的套用是防止轴的轴向窜动,应该是轻载高速的使用环境。要是重载就必须用圆锥滚子轴承,但中间的深沟球轴承这样套和板各一半不方便装卸,解决办法是中间轴承全部入套,而套与板止口配合。

网友(点评):
他这是用轴承来作为套和板配合的“定位销”。大侠:是不是对轴承的受力会有影响?

网友(点评):
他这是用轴承来作为套和板配合的“定位销”。大侠:是不是对轴承的受力会有影响?

网友(点评):
这结构也是本人入行初次见,我们也是对它实际工况的猜测罢了。

网友(点评):
这个结构是完全没有必要的错误设计。

网友(点评):
如果是高速轻载为什么不用面对面的角接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结构和配置如果是轻载的话没有一点问题,平面推力球轴承的套用是防止轴的轴向窜动,应该是轻载高速的 ...

多谢指点……

网友(点评):
最好请这个高工来,给上个课,告诉大家这样设计的理由。

网友D:
感觉下面的推力轴承,内圈不紧的话,会跑偏的

网友:
同意4楼说法。

网友(点评):
也同意。设计就是这样放的,没有倒。

网友:
看上去上面两个轴承的内外圈被轴套顶住了。。。。。。。。。。。。。

网友:
推力球轴承为什么放在最后,不在中间位?

网友(点评):
很有趣的思路,给个设计方案如何?

网友:
这个结构弄的有点复杂了

网友(点评):
同意,完全没有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下面的推力轴承,内圈不紧的话,会跑偏的

平面推力球轴承的两轴承片分别是相当于基轴制和基孔制的,安装有方向,不能装反。上面的调节双螺母就是起拉紧作用的,不是调节螺母松是不会跑偏的。

网友:
没有问题,有这样的用法。

轴承可以当定位台使用,它可以简化结构。

网友(点评):
当然有这个用法,不过是适合与否的问题。首楼的使用就不恰当。

网友:
这种装配结构,在一些破碎机的主轴上有应用,最下面的端面轴承有两个作用:1、支撑上面;2,可以允许微量的摆动,抵消最上方转动部件在高速旋转产生的震动。

网友(点评):
真可能有这种设计?给个实例图如何。

网友E:
非常非常糟糕的设计,这位高工太水。
吐槽点太多,说起来麻烦。
网上转贴于教材和样本的主轴设计详尽图纸很多,本论坛也可以找到不少。
楼主找几个读一读,带个问题,看看是不是主轴一般都是梯阶形状,前后轴承装配在不同直径的轴径上。
用点心,就可以明白。

网友:
最上端那深沟球轴承内圈用螺母顶紧,那内圈不是受径向力了吗?

网友:
个人觉得用角接触轴承似乎结构可以更简单

网友:
轴向和径向负载分别由平面和深沟承受,这个非常好,深沟球的内圈无轴向定位

网友F:
@害怕伏枥
膜拜啊
你可以讲一下这位高工的职业经历吗?
他非常不简单
好好学吧
1.平面轴承承受轴向力,深沟球轴承承受径向力
2.平面轴承定向,深沟球轴承定心
3.你在看平面轴承那个预紧方式
4.该设计方案,在满足工况的情况下,充分发挥了轴承的性能,并且造价低廉
5.下面那个深沟球轴承,他为什么用着底座与套筒的结合面上,高,实在是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害怕伏枥
膜拜啊
你可以讲一下这位高工的职业经历吗?

看来小杭不同意我的批评,并且似乎与这个很水的高工熟悉,对其佩服崇拜。
不然,不会要我“你可以讲一下这位高工的职业经历吗?”,说“他非常不简单”,还要“好好学吧”。
我觉得很悲哀。前面的回复已经显示了大陆的年轻工程师普遍的基本常识缺乏,你是年轻工程师中间的翘楚,竟然也这么无知。
已经说过,首楼的模型是非常非常糟糕的设计,一无是处,吐槽点太多。
要一一点出实在太麻烦。
你是做机修的,我就先说几点:
这是个装在可以上下移动的板式工作台上的主轴头,图上已经显示了左右离主轴头很近的两根导柱。不知道这个剖视是否以梯阶作出,但这里的操作空间一定有限。
1、你觉得操作工人先在外面把主轴头装配调整好之后再组装到这里好,还是把零件一个拿过来在这里装配再调试的好?
2、首楼图上没有画出导柱连接的顶板和底板,这得看工作台升降的要求而定,不过空间不可能非常大。按照现在这个设计,你可以把下面的平面轴承先装在主轴上,从工作台底部穿过并用端盖紧固后才能装上面的轴承。而这上面轴承的下面一个,和主轴你准备用怎样的配合?要不要用套筒压?设备的结构的上下是否有足够空间供现场装配?
3、设计时就必须考虑到检修,以后万一要换轴承,你觉得方便不?

网友(点评):
老师,我不认识他,单单从这根轴来说,非常厉害,维修方面的,我再想一下

网友F:
@害怕伏枥
还是老师考虑的周全
我是单单从这根主轴的设计考虑问题的
这根轴不是套筒的,所以要拆散了,才能装上去的
不过,他借助了安装底板,省了很多空间和费用
单单从轴承的设计选用来说,非常好
这位高工,很可能是从一线起来的
现场经验应该很丰富
而且对成本的把控很到位

网友(点评):
是被盗号了吗?这位怎么会看的如此偏差?

网友(点评):
你先把我说的这几点理解透彻了,再谈

网友(点评):
肯定啊,更换轴承非常方便,上中下,不用拆主轴,(如果有隔圈连预紧都不需要调了)分分钟维修完毕。

网友(点评):
最下面的推力轴承还是不行,做成半环,直接卸端盖~主轴屹立不倒。迷茫大侠,我理解的对吗?

网友:
你完全说错了。
1、省空间?按这个设计,在装配时只会嫌空间不够,哪里可以省下空间?
2、省费用?这个设计的结构繁复,工艺性极差,只有增加不需要的费用,性价比太差了。
3、轴承的选用更是错到离谱,完全没有使用轴承的最最基本的常识,哪里来“非常好”?
如果说这位高工没有任何实际操作的经验,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书斋工程师倒是差不多。

网友(点评):
老师说的非常对,他借助板安装2个轴承。如果用铣床镗孔就要翻面,而且孔加工难度比轴要大,所以保证同轴度,做一个套杯,一个端盖+圆螺母预紧要简单的多,而且机构整体装配打表调试也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害怕伏枥
还是老师考虑的周全
我是单单从这根主轴的设计考虑问题的

俺这个不在行的看了都摇头的设计方案,你居然给出那么高的评价,有些意外啊。

楼主说了“总共三个轴承,下方一个推力球轴承,上面两个深沟球轴承。”说这是主轴俺就怀疑先,只算是一般传动轴的作用吧。

4# “图没有倒……” 既然是立式装置,那么深沟球轴承外套应该要有足够的刚性来保护与抵抗侧倾力,而图示上的结构却是很单薄。

倆紧定螺母是顶内圈,而轴是无轴肩定位,这样的紧定方式其用意在哪儿?靠外圈来顶轴承,那么游隙的调整就得小心行事,已经将深沟球轴承当角接触轴承来用。

图示明显是轴在转动,深沟球轴承与轴是紧配的,而两轴承间的隔套却是挡外圈(假设俺没看错),如此轴向的重量力无时无刻都要深沟球轴承来承受,这不符合深沟球轴承的主要用途。

推力球轴承放到最底下,只能防止轴向上窜动,不能抵抗向下的各项力。

图示明显是要现地组装,所有条件都必需基于主板展开,先套装推力球轴承到主板上,再装中间轴承,此时轴向位置不能确定。后安装上部轴承再紧定, 这样的组装全靠钳工的经验。

所有维修动作还要受到空间限制,除非将整个装置与导柱脱离。

使用一段时间后,底下肯定有油渍,而且会甩到四周造成污染扩大。

网友(点评):
刘侠 方便告诉一下书名么,如此清晰的图看着爽啊.........万分感谢...........

网友(点评):
你qq多少 我发给你

网友(点评):
刘老师,方便公布书名吗,我也需要,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前辈看了您的回复,赶紧百度了一下,原来对于机床的主轴箱不是很熟,我参考过立式铣床,但是他的结构太大 ...

可以选择的结构不少,你得先把这个主轴的工况说一说。

网友:
推力轴承承受轴向力,深沟球轴承承受径向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非常非常糟糕的设计,这位高工太水。
吐槽点太多,说起来麻烦。
网上转贴于教材和样本的主轴设计详尽图纸 ...

好的,谢谢老师的提点……

网友(点评):
能不能讲一下具体工况,讲一下加工装配情况

网友:
怪异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害怕伏枥
膜拜啊
你可以讲一下这位高工的职业经历吗?

这台机,是一台20吨压力的伺服压机,主要用来压轴承、压轴之类的。
加工和装配方面的话,怎么说呢,现在这台机应该开始调试,调试效果目前是非常好的,可见加工与装配方面是没多大问题。
而这位高工,是有十年工作经验的高手,对于现场问题的解决,都很有独到的见解,也都很轻松的就能解决。这位高工,以前是在美的集团当工程师的,先如今是在一家私企,做非标设计。

网友(点评):
试问,这么一堆堆零件的配合公差控制,和一个整体零件的公差控制哪个容易?在试问多个零件累积的误差调整,和一个零件的形位公差调整那个容易?

网友(点评):
在多说一句,车一个隔环和车一个轴承套杯的价格几乎一样。

网友(点评):
压机和这个主轴结构是什么关系?可以把压机的整个结构说一说吗?

网友(点评):
伏枥老师,我认为他就是冲压头,不是主轴,咱们都是按主轴高速分析的轴承用法,他工况应该是大的轴向力,至于最上那盘深沟球轴承只要0.7倍额定载荷除安全系数大于预紧加上这套机构重力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非常非常糟糕的设计,这位高工太水。
吐槽点太多,说起来麻烦。
网上转贴于教材和样本的主轴设计详尽图纸 ...

对于高工的评价,我保持沉默。
对于老师你说的吐槽点多,说起来麻烦的话,可以简单说一两个,这样才有利于我们这些参与讨论的人的提升进步。
然后还得多谢老师的点评,我一定去好好研究研究教材和样本的主轴设计详尽图纸。

网友(点评):
最近忙一些。稍有闲之后,大家可以把首楼的设计详细讨论一番。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台机,是一台20吨压力的伺服压机,主要用来压轴承、压轴之类的。
加工和装配方面的话,怎么说呢,现在 ...

你下次提问题,最好说明工况  。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争执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台机,是一台20吨压力的伺服压机,主要用来压轴承、压轴之类的。
加工和装配方面的话,怎么说呢,现在 ...

整台压机的模型如上所示,在首楼发的那部分,就是最上方的三条杆子那位置,这台压机的高度有二米多高。
工作情况是这样的:伺服电机带同步带,同步带带动丝杆运动,从而压头整部分一同向下,做下压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下次提问题,最好说明工况  。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争执

我一开始想要探讨的问题,仅仅是整个轴的压力作用在轴承内环是否有问题,是慢慢问题才被展开,讨论到需要讲明工况,这不能怪我……

网友(点评):
兄弟..........干啥事先讲工况 批量........你这个不能叫主轴...........上面都是按主轴分析的结果 当然有说好的又说不好的.........

网友I:
很好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很好的结构

结构好在哪呢,好多人都在批判呢……

网友:
平面轴承和深沟球轴承承受了同等的轴向力,总感觉别扭

网友J:
高速轻载,推力轴承速度不能高的,到底是多少R

楼主:
引用 网友J:
高速轻载,推力轴承速度不能高的,到底是多少R

低速转的,轴里面安装丝杆螺母,带动丝杆上升和下压,那个转速是很低的,估计还不超过500转每分钟吧……

网友:
     不太懂,但是我倒是见过类似于这样的结构;有两点看法:
     1.自己公司的高工设计的,楼主为啥不问问他本人?是不是更有效??
     2.任何一个设计机构都有他存在的合理性,咱们在这里(在不懂的情况下)对设计师的成果说三到四对吗??
     3.以上纯属个人观点!

网友:
赞扬也好,吐槽也好,自己画一个,不就解决了好坏了吗?
我表明态度:好!
我也表明态度,也许有更好的。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脱离工况说问题都是扯淡!

网友:
还是想知道这根主轴的缺点和优点,大侠们知道的,请教了!

网友:
     不懂,哎要学的太多了。

网友:
还是没看懂,但不论咋说这个结构应该还是可以优化的,比如两个深沟的装配面是个大面,这个很不合适,难加工,难装配。作为压机,从第一张图上看不出如何上下移动的,还是希望楼主稍微多给点整机的剖视图,让我们也长长见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侠你好!能否把这本书名发给我!QQ946336365

网友K:
看到楼主的整机图,我个人认为,端面轴承,设计者的初衷是把轴向力档在深沟球的前面,端面轴承吃轴向力,就是压头做工时候的反作用力。而两个深沟球只负责径向。我想这是设计者的初衷。当然解决问题的方案还是很多的。
当然没有仔细研究,初略看应该大致是这个意思。
不过就是感觉局部单薄了。特别是压头如果压的是一个斜面体的话,压头就会偏摆,而这个时候只有中间的那个深沟球的外圈在吃力,虽然还要锁紧螺丝,而套子壁厚从图上感觉好薄。
不一定对,乱说说。。。
你在现场对工况最了解,记得关注寿命哟。

网友L:
引用 网友K:
看到楼主的整机图,我个人认为,端面轴承,设计者的初衷是把轴向力档在深沟球的前面,端面轴承吃轴向力,就 ...

兄弟,看看人家的设计,不管是什么,当头一个推力轴承,就是以轴向力为主的。然后这力承载在哪里?
最“结实”的地方,对吧。其余的优点也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L:
兄弟,看看人家的设计,不管是什么,当头一个推力轴承,就是以轴向力为主的。然后这力承载在哪里?
最“ ...

是的,优点还是不可否认的,当我们知道工况后。设计者应该是最了解工况的一个。

网友:
设计图不能只看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