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轮设计

楼主(2016-03-19):
设计同步带轮的时候,设计功率PD=KA*P(P是传递的功率,KA是载荷修正系数),
想请问:P是电机的功率吗?那如果我电机又加了减速机怎么办?如果是步进电机没有功率怎么办?

网友:
可以先算机构正常运行,加速,减速所需要的功率。

网友:
  建议楼主别费力计算了,查查别的机器的同步轮齿数,然后用同步带配配齿形画图纸算了

网友:
回答LZ
P就是电机功率
加了减速机之后要有一定的功率传输损耗,这个看你的减速机吧,不管是行星轮还是蜗轮蜗杆减速机,都在85%以上效率(行星轮90%以上)
以上是伺服的,这个时候还要注意惯量匹配

如果是步进的时候,也是有功率的,但是步进一般看T-N图,就是看扭矩和转速图
随便举个例子,步进的一个特点,当转速比较高的时候扭矩会较快下降,如下图

完整的同步带轮相关设计参数还是看看机械设计手册或者Misumi后面的资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