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数4,压力角20°的渐开线花键加工问题

楼主(2016-03-19):
请教一下,模数4,压力角20°的渐开线花键能用YB6016花键轴铣床加工吗?

网友:
你的这个应该是齿轮吧。花键的角度有30°和45°的,其中45°最常用。
齿轮的角度有20°和15°的,20°的最常用。

网友:
齿轮都可以用铣床铣 这个肯定也可以的

网友:
用滚齿机加工效率高,精度高,但要定制把刀具,不太贵,

20度按标准讲是齿轮,但在美国电动绞盘上见过齿轮当花键用的情况

网友:
。都不是问题的问题,都被你搞复杂了

网友:
表示 不知道 我们加工的都是模数4压力角20度的齿轮

楼主:
是不是用YB6016花键轴铣床装上模数4,压力角20°的滚齿刀就可以加工模数4,压力角20°的渐开线花键吗?因为压力角20°不是标准花键。

网友:
你这应该是齿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用YB6016花键轴铣床装上模数4,压力角20°的滚齿刀就可以加工模数4,压力角20°的渐开线花键吗?因为 ...

没问题,压力角20度,既可能是齿轮标准,也可能设计者自行构思的非标花键轴,只要参数全,非标也可以定制刀具加工,成本无明显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