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齿轮与电机连接

楼主(2016-03-19):
一个顶圆直径30mm,轮毂孔直径13mm的齿轮要链接到主轴直径8mm的步进电机上,怎么连接简单可靠(用作数控等离子的y轴驱动)想过用轴套加平键,标准平键轴键槽深就3mm了。

网友A:
把轴套和键做成一体的零件

网友B:
轴套跟键直接线切割出来

网友C:
查看一下有无 内径8,外径13的锥形涨套

网友D:
如果没有4楼所说的那么加工个抱箍也不是什么难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没有4楼所说的那么加工个抱箍也不是什么难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看一下有无 内径8,外径13的锥形涨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套跟键直接线切割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轴套和键做成一体的零件

网友:
把13的孔打成18,然后装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