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高速,何为重载

楼主(2016-03-19):
之前有社友问过这个问题,机械设计中,何为高速中速低速,何为重载中载轻载。
一般来说,专业设计人员都会有个大致的概念,当然不同的行业,划分标准也不尽相同。

截图来自SKF样本,对于一般工业应用,可以作为参考。

楼主:
注意:
1. 这是从滚动轴承的角度来区分的,并且还是脂润滑的数据。
2. 随着轴承技术与润滑技术的发展,以上数据肯定也会修正的。以上数据来自SKF 2010出版的样本,估计还能用个五年八年的,再久点就不好说了。

网友A:
这个样本有没有中文版的?

网友(点评):
中文版前段时间出来了,我在SKF看过。

网友:
学习一下,那个载荷中C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轴承基本额定动载荷

网友:
这就是轴承和丝杆中常说的DN值么?

楼主:
关于载荷的分类,只是SKF一家之言。
大家还可以与其它数据比较下,下面是NSK及GB的分类,供参考。

网友(点评):
大侠严谨!佩服

网友:
被扣分了

网友(点评):
不要用搜狗浏览器

网友:
太好了,感谢分享

网友:
楼主的境界就是不一样

网友:
以后会不会这个数值又提高了

网友(点评):
我认为会的

网友B:
这是skf的那个样本啊?转速为什么是mm/min

网友C:
轻载重载,看功率密度,而高速则是相对一定载荷而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轻载重载,看功率密度,而高速则是相对一定载荷而言。

能否展开讲讲?举个例子也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否展开讲讲?举个例子也行

而重载和轻载的区别在于材料变形,一般重载不可按刚体分析,轻载按刚体分析误差不太大,两者并无明显界限,过渡区域即常说的中等载荷,对于滚动轴承来说就是滚子的和滚道的变形,滑动轴承讨论起来则比较复杂,因为有全油膜支承的,得比较油膜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skf的那个样本啊?转速为什么是mm/min

你的问题很好,mm/min确实容易引起误解。
一般都是用mm.r/min这个单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而重载和轻载的区别在于材料变形,一般重载不可按刚体分析,轻载按刚体分析误差不太大,两者并无明显界限 ...

哦,那速度又怎么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而重载和轻载的区别在于材料变形,一般重载不可按刚体分析,轻载按刚体分析误差不太大,两者并无明显界限 ...

看到你的解释后,我能理“解重载和轻载的区别在于材料变形”,
但还是不能理解“轻载重载,看功率密度”?

网友(点评):
除结构件,应力X速度不就是功率密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而重载和轻载的区别在于材料变形,一般重载不可按刚体分析,轻载按刚体分析误差不太大,两者并无明显界限 ...

" 除结构件,应力X速度不就是功率密度吗"
1. 确实,力x速度是功率
2. 可你在17楼的解释,我没看到任何与速度有关的文字
3. “而重载和轻载的区别在于材料变形”,我认可这个结论;但你15楼又说“轻载重载,看功率密度”,理解不了。

网友(点评):
因为多数讨论重载都是指传动,所以才有功率密度一说,哪怕是再细一根轴,传递相对很大的扭矩也得按重载考虑,同理,换到轴承齿轮上也是一样。在实际的设备里你可以算一下,大多数时候都是这些零件是最薄弱环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而重载和轻载的区别在于材料变形,一般重载不可按刚体分析,轻载按刚体分析误差不太大,两者并无明显界限 ...

" 因为多数讨论重载都是指传动,所以才有功率密度一说,哪怕是再细一根轴,传递相对很大的扭矩也得按重载考虑,同理,换到轴承齿轮上也是一样。在实际的设备里你可以算一下,大多数时候都是这些零件是最薄弱环节"

我还是理解不了你的表述,这样吧,我举个例子
1. 低速重载工况,当然,这里的低速与重载是按我的定义来的。低速多低,一分钟一转或不到一转,实际中有这个例子的,不是我空想出来的。请问,这时候是重载么,按你的“功率密度”定义?

网友(点评):
个人认为应该是考量载荷密度。以此区别轻重载。准确的说,轻重载是以静强度破坏基础,高低速是以疲劳破坏为基础。前者研究强度不足本身带来的破坏。后者研究疲劳裂纹的影响。

网友C:
引用 楼主:
" 因为多数讨论重载都是指传动,所以才有功率密度一说,哪怕是再细一根轴,传递相对很大的扭矩也得按重载 ...

吃饭的时候我想了想,觉得以失效形式来理解可能会更容易一些。所谓重载轻载,是设计时的思路,一般而言,设计时都希望利用尽量少的材料较低的成本把功能实现,就具体问题而言,一定是先找系统中最薄弱的环节,在机械设计里,高副一般都是薄弱环节,因此高副是研究重点。在你举的例子里,齿轮的转速并不是最关键的,首要的是分析齿面的啮合,先期计算是由扭矩得力,由转速得线速度,相乘得功率(量纲),磨擦学管这个叫PV值,通过查手册或经验确定是属于重载还是轻载,然后进一步分析用哪种模型套,如何算失效等等,然后该加宽的加宽,该换材料的换材料,该换齿形的换齿形,再核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吃饭的时候我想了想,觉得以失效形式来理解可能会更容易一些。所谓重载轻载,是设计时的思路,一般而言, ...

我23楼里的表述没有提齿轮哦,当然我也没说清楚。

那个低速重载是对主轴说的,当然,这里的低速与重载是按我的定义来的。主轴转速一分钟一转或不到一转。
请问,这时候是重载么,按你的“功率密度”定义?

网友(点评):
抱歉,是我想当然了。其实我总强调功率密度有更深的含义,简单的计算容易看出来,但是还有别的意义,我打算开个贴子单说。

网友(点评):
期待大侠的帖子!

网友:
多谢前辈,又学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skf的那个样本啊?转速为什么是mm/min

见截图

楼主:
舍弗勒对载荷的分类如下

网友:
看似简单的问题 真没有认真想过

网友D:
参与下。
轻重载,高低速对于不同的零件是有区别的。
说轴承,所有的讨论都会基于一个前提,那就是满疲劳周期使用。SKF资料中,对于基本额定寿命的解释说明了这一点。因此,讨论轴承的载荷问题,无论轻重,对于一般场合来说,其实描述的已经不是破坏问题,多数是发热问题。因此,一般以P/C=0.1为界考量极限转速的标准区分重载和轻中载。个人认为,大于0.1的情况,因为载荷本身较大,已经对油膜形成挤压恶劣油膜使用状态,所以,这种情况下,轴承更容易因产生油膜挤压破裂而导致润滑不良形成损坏。对于低于0.1的情况,考虑的多为摩擦累计热导致的油膜破坏损坏。对于小于0.5的轻载情况,多数关注的是高速状态时的功率过高问题。即单位时间内的多次小摩擦热问题。这种问题,一般无法再通过一般的冷却手段平衡摩擦热,只能着手于减小摩擦本身。对于0.15的超重载情况,暂时没有看到有具体的论述,但估计与局部高接触应力引发的粘弹性变形损坏有关。
而对于轴承外的零件,轻重载的描述与轴承相区别,或者说因为行业不同,额定寿命需求也不同。但是不同于轴承的高标准性,诸如轴、齿轮之类的零件,无法设定一个标准的额定寿命载荷进行比较。因此,轻重之分,实际多以载荷密度比例区分。
对于载荷密度比例较高的情况,定为重载,多考虑由于高应力带来的低周期期疲劳损坏、应力松弛损坏、甚至冲击下的静强度不足等问题。
对于载荷密度比例较低的情况,定为轻中载,多考虑的是高周期疲劳损坏,磨损,蠕变、热影响等问题。
以上为个人理解。

网友(点评):
我是从形成的油膜厚度来区分轻重载,该油膜厚度下能承受的单位时间摩擦热来区分高低速,评判界限是轴承的使用寿命。今天从零侠这得到一些验证,支持零侠的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参与下。
轻重载,高低速对于不同的零件是有区别的。
说轴承,所有的讨论都会基于一个前提,那就是满疲劳 ...

谢零侠发言
1. 我认可“载荷密度”的说法,能否把“载荷密度”理解成应力?
2. “一般以P/C=0.1为界考量极限转速的标准区分重载和轻中载。”,这个极限转速怎么来的,能否解释下?

网友(点评):
可以理解为应力,但个人感觉不等同于应力。因为应力存在集中效应,而载荷密度实际只描述一个均值。至于那个0.1,原自滚动轴承极限转速N0。但也有文献定义到0.08的。

网友(点评):
个人认为,这个P/C值的临界值,是人为测量统计的结果。理论分析上很难找一个确定的依据。毕竟,C(Cr)本身就是测量值。或者说是人为定义的一个界限,因此有之衍生的界限本身也为人为定义

网友(点评):
零侠高见,同意统计的说法。

网友:
看着大侠讨论,跟着学习了

网友E:
哈哈,我曾经也纠结过这个问题,后来在大学教程里找到了答案,

网友(点评):
哦,哪个教材,能否截个图啊?谢!

网友(点评):
互换性与测量技术,在讲轴承的那一章提到过。

网友(点评):
哪个版本?编者、出版社?

网友(点评):
高低速划分也说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样本有没有中文版的?

找朋友帮忙弄到的

网友(点评):
中文版时间更新些,载荷的划分与一楼有些不同。

网友(2016-05-07):
引用 网友E:
哈哈,我曾经也纠结过这个问题,后来在大学教程里找到了答案,

互换性与测量技术基础  第二版   徐学林主编   117页

网友(2016-07-24):
很权威的论述

网友(2025-07-30):
讲得很透彻,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