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办法在用G84攻丝时不原路返回?

楼主(2016-03-19):
攻丝时中径有些紧,过切可以增大中径,但攻2遍会增长节拍,有没有办法在攻丝时,让丝锥不原路返回,即和攻入时的螺距错开一点点,

网友:
可以尝试改一下Z轴的反向间隙,理论上符合你的想法。

网友A:
产生的拉力会不会把丝锥拉断

网友(点评):
有可能的

网友:
换好点的丝锥

网友:
这个只有在底孔上和丝锥上做文章,你这样的想法很不安全,一般中径紧 ,换丝锥品种和厂家,好的牌子的会好很多

网友:
搞个柔性夹头可以吗?

网友(点评):
柔性夹头是指带同步误差补偿的刀柄吗?

网友:
1.G84运行时是不受控制的。
2.楼主说的增大中径可以通过把底孔做大解决。
3.而且最好使用带同步误差的丝攻刀柄!保护丝攻和机床!

网友(点评):
底孔已经接近上差了

网友B(2016-04-20):
你就起点向上提个0.02左右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产生的拉力会不会把丝锥拉断

百分之99.9会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就起点向上提个0.02左右试试

现在就是攻两遍,第二遍与第一遍错开0.003左右,

网友(点评):
前提最好是刚性攻牙,你错开的0.003理论上是存在的,机子不一定能处理的出来。而0.02相比你螺距1.5(假设值)也有1.3%的误差,应该是可以。至于这个值具体怎么取,建议用螺纹通止规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