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扣锁切确叫什么。

楼主(2016-03-19):
最近在做钣金箱体设计,遇到这种扣锁。有大神知道切确名字叫什么嘛。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
淘宝搜搜

网友:
找MISUMI样本,上面有

网友A:
紧固搭扣,Takigen比较专业,种类型号很多,国内有代理

网友:
很常见,就是不知道专业术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紧固搭扣,Takigen比较专业,种类型号很多,国内有代理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