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大零件无法用一张A4图纸表现完全怎么办

楼主(2016-03-20):
有一个大的板类零件,里面有很多孔,用一张A4图纸无法将板的外形尺寸和孔的定位尺寸表现出来,该怎么出图才能更符合规范?

网友A:
楼主按 外形尺寸加上孔表排排图看看 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按 外形尺寸加上孔表排排图看看 可以么

用孔表可以,因为孔太多,也不能把在一张A4图纸上面把孔表展现完整,我想用两张图纸来表达这一个零件,不知道这样符合规范吗?

网友B:
2楼的兄逮的做法是可以的,一张图纸表示外形以及孔的形状,而另一张就单独表示孔系的坐标纸,A4不够那就A3呗,一定得是A4么?

网友:
去看看 GB  技术制图 标题栏

里面就有说明

网友(点评):
这年头,让人看书 别人都不理Liao侠,有规则的孔标均布,或者画出来标几x几,轮辐,钣金都可以。当然可以2张A4接一张A3接起来。

网友(点评):
俺前段时间一个铸件总共用17张图来表达,铸造9张、机加7张、指示图1张。符合“技术制图 标题栏”条列项

网友:
图纸不一定是一页,可以多页 但是要考虑一下每张图纸想表达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的兄逮的做法是可以的,一张图纸表示外形以及孔的形状,而另一张就单独表示孔系的坐标纸,A4不够那就A3呗 ...

嗯。主要是打印机只能打印A4的图纸

网友:
可以分页进行视图表达的

网友:
楼上正解,如果不严格,可以附加一个三维图。

网友C:
共*页,第1页
共*页,第2页
共*页,第3页
......

网友:
难道不能按比例放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共*页,第1页
共*页,第2页
共*页,第3页

这个挺好的

网友(2016-11-04):
标题栏除了第几页那应该一样吧,写上第几页共几页就行了吧

网友:
分页表达吧。

网友(点评):
更正:是CAXA打印中的拼图功能。

网友:
将正规标准的图纸转到C A X A里用分页模式打印。

网友:
然后再按标线粘接起来

网友:
C A X A里面带这种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主要是打印机只能打印A4的图纸

以前我用打印机出图的时候,出过A2的图,用4张A4的粘起来。

网友:
要是用C A X A软件就妥妥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