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车代磨可以么

楼主(2016-03-20):
我现在有个齿轮的内孔粗糙度要求0.8,磨床的话装夹比较费劲,就用数控车床加工,粗糙度也能达到0.7,但是有刀纹,主机厂反应这样的孔滚珠轴承容易烧坏,求大神指点为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A:
我们装轴承就是车的,是精车,控制好尺寸和粗糙度,不过,客户说了算

网友B:
不能草率就换工艺的,你以车代磨批量生产能保证要求吗,这方面要考虑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装轴承就是车的,是精车,控制好尺寸和粗糙度,不过,客户说了算

尺寸和粗糙度都没问题  不过客户说轴承爱坏,怀疑是孔的问题

网友(点评):
坏的原因找出来

网友:
楼主的问题是因为怕麻烦怕成本加上去所产生的,为何不回归到原路呢?

网友:
如果是批量的话,可以先试加工一批做对比试验啊。

网友:
用滚压可以么?那样没刀纹的,也是在数控车上就可以完成。

网友(点评):
滚压要带动力头吗? 不带的话不行吧

网友(点评):
数控车主轴转动就可以了,滚压刀一般是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草率就换工艺的,你以车代磨批量生产能保证要求吗,这方面要考虑清楚

尺寸粗糙度都没问题

网友C:
可不可以要用检测数据说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不可以要用检测数据说话。

尺寸 粗糙度检测均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图纸有别的要求没?

网友:
要把孔的图纸,轴承型号,装配关系,  装配的实际操作流程都搞清楚才行。不是他说容易坏就是你孔的问题。
! _7 t* ^. B. K我见过轴承用大铁锤装配的企业还真不少呢

网友:
可以的,我们现在搞了一台进口机床。

网友:
国产机床基本不行,他们所谓的硬车,技术还没有达到。

网友:
孔的圆度有没有测量?实际数值是多少?

网友:
会不会是形状误差

网友:
话说一般Ra0.8就应该采用磨比较好,毕竟磨出来的纹理与车削加工加工的纹理完全不一样。其中的微观机理起到的作用也不一样吧。所以还是选择磨比较好,毕竟加工质量要高。另外就是Ra0.8能够达到,但是可能纹理达不到,这个就是一个缺陷。

网友:
不太清楚,一般不能换吧

网友:
应该不行

网友:
可以加一道工序,珩磨内孔;精度高,表面质量高,应该没问题;

网友:
看看加工参数合适不,内孔有没有键槽?我们以前的那个厂齿轮基本上都是以车代磨的

网友D:
只要数控车的精度和刀具选择合理0.4的粗糙度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数控车的精度和刀具选择合理0.4的粗糙度都没问题

嗯  确实能达到 但民刀花改变不了

网友:
尺寸 粗糙度没有问题,刀纹是刀片没有选好。

网友:
可以采用豪克能来提高光洁度,车削完光洁度可以达到0.2以下

网友:
按道理尺寸粗糙度符合图纸要求就可以.除非该图纸标注加工方式?

网友:
“滚珠轴承烧坏”能在具体吗,首先要确定的是轴承坏的表现形式,找出根源。
车削有纹路与刀具刚性有关,滚压属于挤压加工,内应力较大,其实磨削是首选,对比成本精密镗如何能比的了磨床。

网友:
试试珩磨和滚压工艺,车床不能代替磨床哪怕粗糙度达到了,纹路不一样影响使用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