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转动惯量的折算问题

楼主(2016-03-20):
1:如图所示,计算重物折算到电机轴上的转动惯量时,红色框中应该是惯量半径r的平方,但(螺距/2∏)的平方是怎么来的呢?它的转轴中心在哪里?一直没搞明白,不知其所以然。
各位搞自动化相关的工程师应该是比较熟悉的,请各位路过时解释一下?谢谢!
2:当电机把旋转运动转换成直线运动时,要把直线运动的负载惯量折算到电机轴上。
物体的旋转运动惯量的计算J=Mr平方,哪么直线运动的物体的惯量是怎么算的呢?有人说“惯量就是质量,旋转的叫惯量,直线的叫质量”,好像也不对,惯量怎么能是质量呢?到底怎么理解,又怎么算直线运动的惯量呢?

请教各位师傅指点!谢谢!

网友A:
这个用能量守恒可以得出。假设负载运动速度为v,动能等与0.5mv2。v又等于丝杠转角/2pi乘导程。动能等于电机做的功。电机做功等于0.5乘与等效惯量乘以转角平方。这个是理论力学的东西。当然最后的实际等效惯量还要考虑效率,和传动比。机械动力学理也有这些知识啊。

网友:
第一个问题暂时不会。第二个问题,俺是下面这样理解的。
直线运动的时候,F=am  力 等于 加速度   乘以  质量。加速度    与  位移   的关系:2as=vt^2-v0^2.
圆周运动的时候,    转矩 等于 角加速度 乘以  惯量。角加速度  与  转过角度  的关系,同上。
俺是用这个对应关系来记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能量守恒可以得出。假设负载运动速度为v,动能等与0.5mv2。v又等于丝杠转角/2pi乘导程。动能等于电机 ...

前几天碰到这个问题也没想通,看到你的才想明白,多谢!

网友(点评):
哦,明白了,解释挺清楚,必须赞一个!

网友:
能量守恒定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3楼的那个关系式
V*T/PB=w*t/2π
这个能推导出r=PB/2π

将上面的r代入 J=1/2*m*r2   (质点做圆周运动的转动惯量)就是了
这个过程不用看能量守恒那个也行吧,这样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反正能推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3楼的那个关系式
V*T/PB=w*t/2π
这个能推导出r=PB/2π

这里用能量守恒来理解是最自然的,推导也最方便,为啥不用?
其他方式当然也可以推导,但不是我的思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碰到这个问题也没想通,看到你的才想明白,多谢!

一起进步,不客气

网友(2017-05-21):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能量守恒可以得出。假设负载运动速度为v,动能等与0.5mv2。v又等于丝杠转角/2pi乘导程。动能等于电机 ...

除以2π是不是因为电机角速度和和丝杠转速单位不一致?

网友(2019-01-13):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3楼的那个关系式
V*T/PB=w*t/2π
这个能推导出r=PB/2π

这里应该要代入J=M*R^2吧,算的是外部负载的转动惯量

网友:
也正需要这个计算,solidworks能直接算出来把

网友(2024-05-28):
要用能量增量来推算:
等效转动能量增量=动能增量
涉及到角速度与线速度的简单关系,公式书写太麻烦了。又难以发图,大家简单写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