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遇到一个龙门Z轴反向间隙不稳定的情况。

楼主(2016-03-20):
补偿过后运动一下会出现放大现象,加大补偿量在运行一下又缩小了。丝杆重新装配一下也不行,是不是丝杆有问题,或者铲花问题。

楼主:
额是不是问的问题太简单了

网友A(2016-09-13):
引用 楼主:
额是不是问的问题太简单了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我觉得可能是丝杠或丝杠轴承定位不准或者丝杠安装精度不够。

楼主(2016-12-23):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我觉得可能是丝杠或丝杠轴承定位不准或者丝杠安装精度不够。

额好久没上了,找到了手轮摇动不准确,需要用镭射来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