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急等:这种轴承上的油嘴加黄油,用什么机器加?

楼主(2016-03-21):
麻烦大家看看,油嘴加黄油,给客户做个方案急用....我网上找了下这种可以加黄油,再加一个下图的定量阀,应该可以精确控制加油量,但是没有实际见过,麻烦懂的社友给点意见呗?  我是给他们做一台半自动检测机上装这个,要自动给它加黄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油枪

具体是用哪种啊兄弟,种类太多了,我这不是给大卡车加黄油,是自动机上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是用哪种啊兄弟,种类太多了,我这不是给大卡车加黄油,是自动机上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定时定量,不需要电磁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时定量,不需要电磁阀

哦,兄弟你的意思是不是用照片里的那个带电机的黄油泵? 那个只能定时,供应商说就靠定时来控制出油量,那这样是不是没有加个定量阀来的精确? 给老外做的机器,只求好用,价格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是指的这个?这是个长期定量给油的吧?可以用在我这种工况上不? 这个给油器的学名叫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你是指的这个?这是个长期定量给油的吧?可以用在我这种工况上不? 这个给油器的学名叫啥?

你说的对,这个装电池的,出油量是固定了,出一次油是0.34cc,需要设定次数来决定出油量。
比方说设定2个小时出一次油,那么一天是12*0.34的量。也可以3个小时注一次,是以小时为单位设定。
因为电池的装上打开加脂器以后就不能自动停了,需要人工去操作停掉。
也有接电源的,那样可以机器停,注油器就跟着停,设定时间的方法和出油量的计算是一样的。
这个我们叫“自动加脂器”或者“自动注油器”谢谢!

网友:
给个参考,不算广告
http://www.nbjiuyuan.com/

网友(点评):
请问,这家产品的质量与寿命情况,可否提供些信息。

网友(点评):
一分价钱,一分货。采购时把好关,质量也就一般把,基本2年要换……

网友C:
定时定量,不需要电磁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时定量,不需要电磁阀/

我问了那个做半自动黄油泵的供应商,他说可能PLC信号停了出油嘴拔出来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溢油

楼主:
各位,据我多方了解,我现在打算这样弄,主站+定量阀+出油嘴,你们看看如何? 这主站是专门打黄油的,把那个手动油枪换成定量阀再接个出油嘴,然后我气缸带动出油嘴,直接压上产品的油嘴.  这种定量阀据说还有回吸功能,就是拔出来时喷油嘴不会溢油

网友(2016-06-13):
我以前做过半自动加油机,用于自行车零件的加油。
油泵设备,定量阀,注油阀均是上海上轩提供的,你可以向他们咨询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据我多方了解,我现在打算这样弄,主站+定量阀+出油嘴,你们看看如何? 这主站是专门打黄油的,把那个手动 ...

我公司里用的类似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