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急等!这种大焊疤用什么焊机搞出来的?

楼主(2016-03-21):
如图,固定好之后两边有伺服滑台移载过去焊接,这里那么大一块焊疤高大概3到4mm,直径10mm,请问工艺哪位社友了解?用啥焊机?怎么加焊丝?两边各焊一个同样大小的疤,材质是铁的.

网友A:
直接用焊条呲, 就这效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焊条呲, 就这效果吧

普通的电焊? 那效果肯定不是这样的,要么带着焊头走一个圆弧?但是我见过的电焊都有焊渣呀,它这个好像是没有焊渣的.

网友(点评):
主观太强而现场观察却又不足。

网友(点评):
Liao侠 他这个是什么东西?铸铁的?为什么不直接拿机米侧面顶住那个螺纹端盖呢?检修还要拿磨机磨掉焊疤?修完在点回去?

网友:
让焊工师傅可以解决。

网友B:
会不会里面是一个顶丝,然后又焊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里面是一个顶丝,然后又焊接的?

那就有一套自动上顶丝的系统了,但是老外那台没有....现在只有外观照片,内部具体啥样都看不到...............

网友C:
气体保护焊,那个疤是焊丝熔融后堆起来的,看中间那个坑

网友(点评):
谢谢!我去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气体保护焊,那个疤是焊丝熔融后堆起来的,看中间那个坑

我了解了一下,确实气保焊可以出这个效果,供应商说最好用二氧化碳和氩气的混合气体,这样可以减少飞溅,老刀你还有什么建议可以减少飞溅吗?我那产品可是一点飞溅都不能有啊....而且两边伺服滑台控制,焊的时候慢慢往后拉,焊完快死回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