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刚砂切削硅钢片推力计算

楼主(2016-03-21):
金刚砂切削材料的切削力应该怎么计算,我查了一下所切材料硅钢应该是高性能脆性材料,那么是按照剪应力大于许用切应力*剪切面积计算,还是按照许用应力的0.8倍套公式计算,谢谢!

网友:
许永切应力*剪切面积肯定是不对的~,至于是否0.8倍套用公式,你可以先分析下切削时,力是怎么作用的。

网友(点评):
大侠,金刚砂在锯片上镶嵌的,应该是按照锯削或者锯片铣削吧?

网友(点评):
锯削还是铣削可以看作是剪切变形,但剪切面积呢,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同样的情况下,你换一个剪切面积大点的试试,切削应力是否增加?

网友(点评):
可能我说的还不是很明白,就是你拿那把铣刀进给量增大点,你看看剪切应力会不会增大?

网友(点评):
目前样品试验的话剪切力不是很大,手都能拧紧的

网友(点评):
不知道你要拧的是什么,最好贴个图

网友(点评):
你是试验小弟的螺母吗?如果是的话,有个关键点,还请说明,就是拧紧的过程中,从开始一直到最后禁锢,扭力矩的变化,

网友:
我也在找这方面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