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W的问题

楼主(2016-03-21):
各位大师:我很想知道SWSP0-SWSP1-SWSP2-SWSP3-SWSP4各个软件包安装后有什么区别,SW软件为什么要分着这些,难道是产品在不断的升级还是另有其他的用处。

网友A:
百度上直接copy的,你参考下。

•软件版本的含义:
•大版本:SolidWorks2011、2012,使用年份命名,此类版本在功能上有较大改变,每年新增和优化的功能达200项左右;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大版本之间不兼容,2012可以打开2011制作的模型,2011则不能打开2012制作的模型。升级需谨慎;
•小版本:SolidWorks2011SP5,使用SP命名,SolidWorks每个大版本都会按计划每2-3个月出一个补丁版本,使用SP命名。SP后带数字越高表示该版本越稳定、BUG越少、速度越快;而SP3.1在小版本号后带(.1)的,指的是临时紧急更新,未知的BUG造成软件崩溃,不可使用,SolidWorks不会等到计划时间才开始更新,会马上出补丁,命名为SP3.1、SP4.1、SP5.1等,所有如果你当前版本是SP3,出了SP3.1的补丁请马上想办法更新;
•版本更新建议:
◦大版本更新要看大环境,您工作中接触到的大部分人使用何种版本您就使用何种版本;
◦小版本:SP5.0等请有条件的都更新,稳定性、速度、错误等有较大改善;
◦关于SP5.1,当你当前版本为SP5.0时,SolidWorks推出一个SP5.1,请马上升级,如果你是SP4则看其更新说明中所指严重错误是否由于SP5造成,如果不是也请马上升级;

网友:
1看内存大小,内存超过4G的,妥妥用64位版本,而64位版本当然用最新版2016版。
2看对软件的熟悉程度,越熟悉就用高版本,因为高版本会新增许多你需要的功能。
3看公司的IT管理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上直接copy的,你参考下。

•软件版本的含义:

谢谢你了,怪不得我用的SW2014SP0用的好好的,昨天打开就崩溃了,后面提示让我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