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能否和电机直接联接?

楼主(2016-03-21):
为了节省空间,电机轴外面最好就有丝杆,这样来回运动的螺母可以达到这个位置。
丝杆能否和电机直接联接?
我的意思是丝杆一头钻孔,把电机输出轴插进去。
怎么联接好?
谢谢指教!

网友:
加个刚性联轴器,或者轴钻孔电机插进去但是配合要紧密,加工要精确然后用两个止付锁死两者.

网友:
你可以看一下海顿直线电机,但他不是滚珠丝杆

网友:
理论上可以这样连接,但一般很少用,因为这种连接方式对安装零件的同轴度要求很高,同轴度达不到要求的话对电机轴承寿命的影响会非常大,建议咨询电机厂家相关数据后再确定连接方案

网友:
你还是用个联轴器吧

网友:
用连轴器,可以直连。

网友A:
用连轴器,可以直连,连轴器并不占位置。

网友:
至少加个联轴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连轴器,可以直连,连轴器并不占位置。

我以前用过弹性联轴器。这个一加上,电机+滚珠丝杠的长度就变大了。而且对于移动的螺母来说,联轴器这一段就没法达到。
您说的是哪种联轴器?

直线步进电机好像可以,价格正式贵

网友:
海顿直线电机,要求他们装滚珠丝杆

网友:
加联轴器比较好